无刷直流电机

楼主(2007-09-19):
无刷直流电机调速一定要用pwm进行调制吗????敬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不是PWM,而是脉冲的频率。

楼主:

脉冲宽度调制........请指教该怎么调制呀....谢谢

网友A:
你先搞清楚它的工作原理,就知道该怎么去控制了。

网友B:
调速方式

DC直流风扇的转速控制,常用的是调压和PWM方式,调压的是加简单的调压电路;而PWM调速功能是用有PWM功能的IC来实现调速的

网友C:
同意“computer00”观点,先弄清“无刷”直流电机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