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55触发器的问题

楼主(2007-10-02):
我现在在做一块数据采集板,由滤波、采保、多路开关、AD以及FIFO组成,而它们都由CPLD控制,再往后就接着DSP。由于电路图是别人画的,因此,图中有些芯片用途不明,其中就有一块555芯片,说是用来在硬件触发电路中做大延时用的,接在低通滤波器和DSP之间,请问为何需要这个555做延时在数据采集装置中?

网友A:
“电路图是别人画的”

谁设计的电路,问谁:“你为什么要这样用?”。

网友B:
maychang大叔,要是电路图是从杂志上看来的呢

怎么问?

网友C:
看来的?

图都看不明白还敢拿来用?

网友B:
看介绍啊,只要是我想实现的功能就行了,不是那样么?

请指教

网友A:
回3楼 alice84

杂志上或各种“手册”“大全”上的图或者电路多如牛毛,其中有少数确实闪烁着思想的光辉,但绝大多数是一文不值的垃圾,包括现在各高校的论文和毕业设计在内。你只要看看有多少毕业设计做“数字电源”或“数控电源”到本坛求助的帖就知道了。
所以 dadodo 说得是对的,没有看懂的不要用。
至于楼主说的555电路,说不定根本什么用都没有,设计者故意制造一些没有用的电路,以迷惑抄板者的。老 tyw 在一个回帖中曾提到用高压瞬时电流烧坏电阻成阻值无穷大,但表面什么也看不出来,如果抄板的照电阻表面色标焊上一个好的电阻,电路就不工作。这个电阻,就是用来迷惑抄板的。不把电路彻底搞清楚,不可能让这个带无用电阻的电路正常工作,而能够彻底搞清楚的人,一定可以自己设计,不必抄板了。
软件也是如此,用汇编语言可以写出即使被解密读出机器码也不能执行的程序(每台产品都不一样),同样是为了防止抄板再解密。

网友D:
老“ maychang ”

我可真服你了,孜孜以求,诲人不倦。

过节还上线,祝你节日快乐。

还有圈圈还在线也祝你节日快乐。

网友A:
回 老黄头

这个 alice84 比较好问好学,所以多敲了两行,无非是告诉新手此行中容易迷途之处。至于 alice84 是否能看得进去,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E:
谢过老黄头,节日快乐。

有些东西要从全局上才能好判断,如果能够帖出原文,或许可以分析一下。找找看网上有没有原文。

网友B:
谢谢maychang 大叔夸奖

maychang大叔菜菜鸟的我的态度太好了,总是有问必答.-----太感动了

悄悄的问大叔:大叔的话有潜台词:每次我很他说话都要说N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