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上拉电阻疑问!!!

楼主(2007-10-03):
我在看日本人遍的《电子元器件的选择与应用》时,里面有一个上拉电阻的计算,74ALS574驱动74HC541(书中有错误,他写的是74ALS541同样是TTL,只是同种错误,计算公式中使用的参数是CMOS)书中89页提到这个计算公式,(5V-4.5V)/(20uA+1uA)=23.8K,其中的5V为供电电压,4.5V是设定的最低低电平,保证大于CMOS电路的最低输入高电平3.15V,1uA是CMOS的高电平输入电流(这时是流入CMOS电路的),我觉得他的20uA取得有问题,他取得是前级电路的三态输出的漏电流,我感觉不对!!我查了数据所手册,74ALS输出高电平时,拉电流是-2.6mA,实际上是流入芯片,我觉得应该用这个电流去计算上拉电阻!!!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请大夏执教!!!!我记得有个兄弟给我推荐了一大堆书,其中就有这一本,不知道您知不知道!!!!

网友A:
你的计算不对

74ALS输出高电平时,拉电流是-2.6mA,是该芯片可以输出的电流,并不是必须输出这么大电流。

网友B:
负是流出芯片的电流。

楼主:
还是不太懂

to:2楼
如果按照他的计算,上拉电阻23.8K,当前级非三态输出高电平是,拉电流是多少???输出电平又是多少??
to:3楼,TTL输出高电平时叫拉电流,他的规定正方向是流出芯片,输出低电平时叫灌电流,规定正方向是流入芯片!!拉电流是-2.6mA,说明与拉电流的规定正方向相反,所以是流入芯片!!!

网友B:
输出都高电平了,当然是输出电流了。

那个电流是指它带负载时,能输出那么大电流。

而现在则刚刚想反,直接通过上拉电阻拉高,这时它不用输出电流,反而变成输入电流了,
因此要用漏电流来计算。

楼主: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原来是我对电流的方向没有搞清楚!!!谢谢00的解释,大家不要被我4楼的回复搞糊涂了(当然大虾就不会了,主要是针对菜鸟们,哈哈)。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首先明确电流方向,规定流入芯片的电流是正方向!!(不管是拉电流还是罐电流),-2.6mA是说他可以输出这么多2.6mA的电流!!!当前级是三态时,电流流入前级,后极电流总是流入后极的,这时流过上拉电阻的电流值最大,是他们的和。当不是三态时,前级是流出,上拉也是往下流的,根据KCL方程,他们两个的和因该是后级COMS的电流,这个电流是1uA,所以这时流过上拉电阻的电流必定不会超过1uA,所以这时的上拉电阻也肯定是有效的!!!希望版主把我这个帖子放入新手区!!!谢谢!!!

网友C:
w我看楼主就是一个菜鸟

网友A:
本版面有一半帖子不应该放入新手园地版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