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L99SE里的打印问题

楼主(2007-10-04):
请问在PROTEL 99SE 6里怎样在一张纸上多层打印?没有象低版本里有设置打印层的,是PROTEL 99SE 6,请指教。

网友A:
有的,你没找到而已。

网友B:
仔细看打印选项

楼主:
能否详细说明一下

类似以下的对话框,可选打印层

网友A:
生成打印视图后,在里面的属性里面改。

网友C:
对了,打印视图里都有,设置层顺序什么的都行

网友D:
这样的啊!

我就是一层一层的显示,然后把他们都考到EXCEL里面去,稍做修改就打印出来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