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放大器

楼主(2007-10-05):
(无正文)

网友A:
增益步进量?电压幅度?

楼主:

八位数控!电压幅度无限制.

网友A:
可以试试DAC+AD603的方案。

也许有成品的程控放大器芯片,去模拟芯片公司的网上找找看。

楼主:

AD603带宽在9MHZ-90MHZ,如何调0-400KHZ?

网友B:
今天心情好

给你来个图。

单片机的GPIO直接作开关,后面搭个40dB的放大器即可。

注意,input峰值不要超过单片机供电电压,否则GPIO上的钳位二极管会引起失真。

网友A:
楼上这个图恐怕不行吧...

网友C:
我也觉得不行

网友B:
我倒

楼主不是8位控制吗?8个GPIO分别控制R2-R9,GPIO为INPUT时是高阻,一般最多有个弱上拉(100K以上),对25.6K的影响也不大。GPIO为OUTPUT时(无论0 or 1)相当于开关下地。

GPIO1-8全为input,则电路衰减不足1dB,全部为output,8个电阻相当于100R电阻下地,刚好100倍(40dB)

网友C:
输入是交流,负半周的时候,可能有问题

网友B:
应用时得隔直啊

楼主要是直接用,那就太不像话了

网友B:
发现有问题,分辩率不够

增量要按dB等分控制的话有问题,8bit不够用。

每dB的增量,约为前一个dB电压值的1.122倍,分辩率不够。

网友D:
数字电位器 + 运放

网友B:
6楼本来就是数控电位器嘛

而且是全世界最便宜的数控电位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