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麦克风与音箱的问题

楼主(2007-10-05):
我手头只有一个麦克风和一个音箱,我想把麦克风直接输出到音箱,请问中间需要加什么电路,或者怎么样改电路,
麦克风就是普通电脑上用的那一种,音箱也是电脑上用的那一种。现在没有电脑了直接把麦克风输出到音箱上,我直接插到音箱上没有声音。请问有没有好的办法啊

网友A:
要加放大器

    有源音箱的输入电平要求达到百mV级甚至V级,MIC输出只有百uV至mV级,要进行信号放大才能推动有源音箱,可以用晶体管、运放或音频专用前置放大IC搭。专用前置放大IC最方便,在20年前非常普遍,收录机里必配,现在也应该有,只是不会像20年前那么好买。用运放搭稍复杂些,但器件很容易找,MIC+有源音箱的保真度不可能高,故用LM324这种最便宜的4运放即可,在万用板上搭焊,注意防止自激。用晶体管一般用3级共射放大器即可,电路稍复杂些而已。
    另外注意,如果MIC是驻极体的,要加偏置电压给内部的场效应管。

网友B:
也可以直接去修家电地方

买一个VCD里面的话筒前置板,可以直接插动圈话筒。
修改电路,加上偏置电压可以使用驻极体话筒。

网友C:
找一个普通音频放大芯片即可,TDA2030,很便宜的.

网友D:
搞个NE5532,做个前置放大器就可以了。

驻极体的MIC需要加直流偏置电流。1mA左右就够了。

网友A:
楼上几位主意不错,只是——

TDA2030是功放,不能用作前置放大。

网友B:
确认是直流偏置电流?

那加个500V再串个500K电阻试试

网友D:
可以啊,就是搞个500V的电源麻烦得很。

网友E:
加500V直流?

这是什么主意?

网友D:
这时boy4477出的主意,用个3V的电源,串个几K的电阻就行了

网友B:
哈哈,不是的了

我是说,一般驻极体话筒里面是有个场效应管做阻抗匹配以及兼做放大用.所以要给MOS管加合适的偏置电压,才能工作.我觉得这个主要是要有个偏置电压.而不是电流.

很多专业电容录音话筒都需要48V的偏置电压.而对电流没有多大要求.

网友A:
在1980S我见过的专业电容MIC要用2000V的偏置啊

网友E:
早期的电容mic的确要求比较高的电压

不过那样的mic绝不是一般人买得起的。
放唱片的电唱机还见过用2kW电机的呢!

网友:
使用 倍压 整流 1000V 都可以做 出来

网友A:
那是用振荡器加变压器实现的

    电流极小,国产的,价格在几百至几千范围内,当年的录音室都用这种MIC,我在广播电台见过,当年立体声FM广播刚推出时,基本上用的都是这种“高保真”MIC。后来在大学的广播站音响组那也见到过,低端的,高压线圈断了,让我帮忙修,所以知道具体结构和规格。

网友E:
那种MIC体积比现在的大得多

早期的电容式话筒甚至有把前置放大器(电子管的)放到话筒里面的,体积可想而知。
我见到的大电唱盘,唱头是直的,电机放在地上,用软轴与转盘联接,目的是避免振动传到唱盘上,而唱盘是铸铁件再车削加工,其重可知。

网友D:
boy4477,你要搞清是电流还是电压,如果加个固定的电压上去,

那输出电压还怎么改变? 例如加个2V的电压到MIC上,电压都固定是2V了,输出就不会变化了。
这里要加的是偏置电流,电流流过这个元件,这个元件的内阻发生变化,从而导致输出电压变化。

网友F:
是电流.

电压再高电流也要清楚.

电脑圈圈已经答得很好.

500V那个鸭子可以搞到2KV的或110KV的.当然.要防止打火.鸭子烤熟了好吃,烤胡了就要不得了。

网友B:
其实,我的意思是说

驻极体话筒内的MOS管要工作,要加合适的偏置电压,当然也需要电流,电压电流同样重要,只是对于电流没有多大要求,电流很小,反正是电压放大器件。如果只强调电流的话,电压太大,也会损伤MOS管。

还有,现在的录音工作室里面的的专业录音MIC都是使用的固定电压48V作为工作电压,电流很小,几乎不到10mA,而对这个电压要求很高,必须是48V。
他们称这个电源为“幻象电源”。

大家继续讨论,讨论才会共同提高。

网友D:
你搞错了,对于驻极体话筒来说,是加合适的偏置电流

只要电流一固定,电压就固定了。如果你加个固定的偏压上去,这元件就没法工作了。
驻极体话筒的FET是封装在元件内部的,外面只有两只引脚,只有加合适的工作电流,
才能得到合适的工作电压。因此对驻极体话筒是加合适的偏置电流的。即使你搞一个
最大能输出1000000000000V电压、1mA电流的恒流加上去,它也是能够正常工作的。
只要电流是1mA,那么它两端的电压就不会超过几V。你把它看做一个电阻随声压变化
的变阻器即可。

网友B:
圈圈说的对

驻极体话筒的确要加偏置电流,但也不能忽视偏置电压的大小。一般驻极体话筒的工作电压大约在1.5V~18V之间。我个人认为电压太大也不行,体内的场效应管很可能会损坏。

正好手头有个驻极体的话筒芯,有空测试一下,看保持电流1mA的情况下,比较高的电压是否会损坏话筒芯。

网友E:
这里可能有一些误解

早期的电容话筒并不是驻极体电容话筒,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驻极体。因为没有驻极体,所以需要外加偏置电压,否则话筒的电容量变化并不会产生随声音变化的电流信号。
现在的电容话筒则都是驻极体电容话筒,不必外加偏置电压,话筒的电容量变化就可以产生随声音变化的电流。但这个信号很微弱,所以必须将放大电路与话筒放在一起(早期的电容话筒也往往如此),外加偏置电流是给放大电路使用的。

网友D:
你可以去试试。就用内部带FET那种MIC,你给它加1mA的电流,

保守一点,它的电压应该不会超过3V。只要电流一定,电压就定了。因为在一定电流下,它可以看作一个电阻,电流一定,电阻*电流的值也就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