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光藕的型号

楼主(2007-10-06):
(无正文)

网友A:
你应该改变设计使用通用元件而非用这种“特殊”的东西

条条大路通罗马

网友B:
好像是PC814

网友C:
赞成chunyang

完成同样的功能,越是简单越是好设计。越是用通用件实现越是好设计。

网友D:
所谓的双向是什么意思?

正负信号都能输入?
信号向左向右都能传输?

网友E:
选一个特殊器件

出厂时把字磨掉,防抄

楼主:
回6楼的

楼主:
回6楼的

就是那种正负信号都能输入的那种你有具体的型号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A:
基本概念错误

    那不叫“双向光藕”叫“交流输入光藕”或者叫“双向输入光藕”,二者根本不是一个东西。前者是特种器件,结构是IC+双路反向光通道,有个方向选择端,功能类似245的一路,只是隔离的,该类器件非常少见,设计中应该避免使用。
    双向输入光藕则是常规器件,内部结构和普通光藕几乎一样,唯一的区别是输入侧由两个LED反向并联而成,常见的4PIN型号有:TLP320、TLP620、PC814等等,注意楼上有人提醒的型号不对,PC817是普通单向型号。
    搞技术要严谨,一字之差,十万八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