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阻悬空焊接的意义何在?谢谢

楼主(2007-10-07):
最近看到不少板子,上面总有一颗2W左右的电阻不是贴着PCB焊接的,而是悬空10mm左右焊接,多是处于桥式整流后面,请问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还有桥式整流后的滤波电容是用一大容量的好,还是用2个小容量的并联好呢?

网友A:
RE:

1、有利散热
2、一旦电阻烧掉,不会殃及PCB板

电容并联等效电感小,滤波效果好点。

网友B:
这样焊不能称为悬空

只能说是电阻体与电路板隔开一段距离。
其目的可能是想让电阻发出的热量尽量少传到板子上,让热量通过空气散掉。

网友C:
另外,贴得太紧,热涨时可能会拉坏引脚。

网友D:
架空..."悬空"说法不妥,让人想到"没接线".

大功率电阻一般不帖紧PCB是因为发热大.太接近PCB容易使PCB变形.如果帖紧PCB则还可能在烧毁电阻的同时把PCB烧坏.

离开PCB有一段距离,长引脚可以延缓热传导,也能散发部分热量,降低对焊点焊锡的加热效果.一些功率比较大的会用空心铆钉在PCB上固定好后焊上电阻.这样能大大提高焊点可靠性和机械强度.还有以前黑白电视机的稳压电源把大功率电阻独立安装到金属支架上,用耐高温导线接到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