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脉冲电路

楼主(2007-10-07):
(无正文)

网友A:
555就可以了

网友B:
输出接个电阻到输入,输入再接个电容到地就可以了

楼主:
是这样吗?输入端接哪呢?如何才能振荡呢?

网友C:
通电就可以振荡

网友D:
嗯.理论上过得去.

嗯.理论上过得去.频率不能太高.

以前任天堂红白机的连发键就是这么产生脉冲的.而且那用的是普通的CD4000系列CMOS.

网友C:
7414工作在5V电压下 R=860K  C=1UF F=1.97HZ

网友E:
WELSON 给出的数据要是能振荡才怪

引用 网友C: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7414工作在5V电压下 R=860K  C=1UF  F=1.97HZ

楼主:
通电能振荡吗

我还是有些不明白,通电以后输入端不就是高电平吗?电容如何放电,怎么能振荡呢?

网友:
楼上 怎么 不用 单片机 写个 ??

网友E:
4楼的图可以振荡

网友C:
回 maychang  这是EWB里的数据啊

7414工作在5V电压下 R=860K  C=1UF   不知有何不妥?

网友E:
回 WELSON

看看7414的datasheet,注意需要多大电流才可以将7414输入端拉低。

网友F:
WELSON把TTL和高速CMOS弄混了

网友G:
不知道这个可以吗?

网友E:
回14楼 bg6nw

没错。

网友C:
我讲的是CMOS型啊!!!!74HC14 (7414-ERROR)

网友E:
74HC14就对了

网友C:
maychang看贴很仔细-厉害  俺佩服!佩服!!!

有事找 maychang 准没错!!

网友C:
回 LZ

如图4楼
这是一个简单的间歇振荡器,它是由 CMOS 施密特触发器集成电路和一个RC网络构成的.当该电路刚加上电源时,电容C的电压为0V,反相器的输出为高电平.电容开始通过电阻R充电,向输出电压值逼近.当电容电压达到反相器的正向门限电压,反相器的输出电压降低.由于输出电压下降,电容C放电并趋向0V.当电容电压降低到反相器的负向门限电压,反相器的输出将变高.重复这样的循环.开/关时间由正向和负向门限电压和RC时间常数确定.

楼主:
非常感谢!

感谢大家的热烈讨论,我明白了不少东西,我看了一份资料说,7414的那个电阻不能大于470欧,原来是因为TTL呀。以后有问题还要请教各位,祝大家工作顺利!

楼主:
请教maychang!

你说的“看看7414的datasheet,注意需要多大电流才可以将7414输入端拉低。”是不是看如图的内容呢?是图片中的IT+与IT-吗?

网友H:
我也说一下

好像要有施密特实现这么低的振荡有点因难,根F=1/R*c,F越小,R越大,C越大,但C如果大的话它的等效电阻也会变大,如果定时电阻R的阻值接近电容的绝缘电阻,则电容就不能充电到阈值电压Vp

网友E:
回楼主23楼帖

就是。

回25楼 小李志
在这个频率上没有问题,可以工作,普通元件振荡频率下限大约0.1-0.2Hz,频率再低元件选择需要注意。

网友I:
采用LM358也可以的啊

采用LM358也可以的啊
在充电器里都是用LM358或是324做的

网友J(2008-12-20):
受益匪浅

多谢 多谢
我和1楼有一样的问题,不过做的频率不一样
顺便问一下 pcm1801有好几个时钟频率输入啊,岂不是要用好几个施密特触发器,设计不同的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