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电网的频率来实现单片机同步工作

楼主(2007-10-08):
我现在用通过电网的50HZ来实现不同地方的单片机同步工作,现在遇到奇怪的问题:在同一相时,几个单片机都可以同步工作,但不同相时开了1小时左右就不同步了,难道这三相电源频率不一样.不知道大家做霓虹灯控制器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不同相 当然就 有时间 差 了

建议
到了 一定 的时间
再次 同步

网友A:
不太可能

目前的电网都联网了,各地供电的频率、相位应该是严格同步的,不同相的,引入相位补偿应该也能同步。很可能你的东东有问题。

楼主:
那么快就有回复了!

可能你没有做过灯光这行业,很多都是靠电源同步的,即是同时开机,每个单片机同时采集电源频率,来实现灯光效果的同时变化

楼主:
原来我也认为是好简单的东西

现在我实验了好久,同一相的灯光同步,不同一相就是不同步,电路程序完全一样

网友B:
嘿嘿,设计问题而已

用的是可控硅吧,谐波问题没有考虑到,重新设计过零检测和驱动电路。

楼主:
没有可控硅,原理图如下

使用单片机的下降沿中断,根据这个电网的节奏来控制灯具

楼主:
大虾看看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C:
LZ

没有可控硅  那你用什么驱动负载?

楼主:
因为我有些是通过74HC595之类的芯片来驱动的

有些是通过大功率场效应管来驱动,但结果都一样.所以驱动不是关键,主要是单片机如何能同步工作!

网友:
怎么 不用 过0触发 的呢 ??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7楼: 没有可控硅,原理图如下

使用单片机的下降沿中断,根据这个电网的节奏来控制灯具

网友D:
没用到变压器吧??

不要通过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