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和DSP之间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7-10-16):
现在想用CPLD EPM7064来做译码,EPM7064是工作在5V电压,但是想要和3.3V的芯片接口,一共也只有三根线,不想再加一个电压转换芯片,想要用电阻分压来实现,但不知这个电阻该选多大?

网友A:
好像现在的芯片有很多IO口5v和3。3v兼容的

网友B:
cpu/3.3V--〉MAX7064/5V可以直连,没问题!

网友C:
不用转换,直接加上拉钳位到相应的电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