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几个三极管或MOSFET组成的VCR(压控电阻)电路?

楼主(2007-10-17):
最好动态范围大的。

网友A:
调节范围、线性度、稳定性、离散性

这 4 个问题都不好解决
最好换其它方案
能满足要求的 MOSFET 很难找,因为市面上的 MOSFET 主要是面向开关应用的,电阻都很低
J-FET 电阻范围有合适的,但离散性相当大,也容易损坏

网友B:
我也在搞类似东西,lz又没有什么进展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