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选用高增益滤波器电阻

楼主(2007-10-17):
请教做低频(500--10KHz)高增益(>50000)滤波器,用精密金属膜电阻、还是精密贴片好,那家公司的产品质量较好。

网友A:
金属膜是材料,贴片是封装,不是一个分类系统

贴片同样有金属膜、碳膜等不同材料

用什么封装的电阻,取决于体积,有时还要看工作频率
用什么材料的电阻,取决于稳定性、噪声、电路参数的精度
用什么精度的电阻,取决于电路参数的精度、滤波器 Q 值……

国产的我只了解718,还有上海的一家厂(忘了名字)
进口的我知道 ROHM 是大牌子
现在质量好坏,除了牌子,恐怕主要取决于真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