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给看看这个整流电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10-18):
(无正文)

网友A:
绝对值电路

楼主:
输入信号负半周好理解,正半周弄不明白了?

楼主:
如果把20K改为10K,10K改为20K是否就是即整流又放大

现在的图上好像增益是0.5

楼主:
如果电源是单电源的输出的波形怎样的?谢谢

网友A:
正半周D2不通

运放负端电压为0,等于接地,这可以理解了吗?

网友A:
如果是单电源

正半周时运放负端到不了地电位。

楼主:
U0和Ui是个什么关系?

波形图应该是什么样的?

网友A:
Uo=0.5*|Vin|

楼主:
LS的

R3在这里器什么作用?
 如果R1=10K,R2=20K则U0=2Ui
对吗?

楼主:
如果U0端接一个电容和电阻滤波后,测量的应该是平均值吧?

网友B:
不管是输入信号是正半周还是负半周

运放都应该是工作在线形状态。

网友C:
10楼

R3才是导致0.5的原因

网友D:
取两个极限

输出开路:U0=Ui/2
输出短路:U0=0
按照awey的提示:
此时UR2=Ui*(R2//R3+)/(R1+R2//R3+),  R3<R3+
所以该电路最大增益是0.5(R1和R3决定),实际增益与输出负载有关

不知对错,请awey大侠批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