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直流简易电位差计(直流MV发生器)复

楼主(2007-10-18):
现成买大概 1000上下 感觉有点贵 而且使用不方便。不知道那位朋友可以告诉我简单的制作方法 模拟K型温度传感器  25度   150度  300度  3路输出就可以了 (用来调教 一个仪表的温度调节开关 使显示温度准确)  复

网友A:
最简单的

四节电池加TL431,电阻分压,小电位器微调,用标准电位差计校准。如果嫌电阻分压内阻太大,加三个跟随器。

楼主:
这是毫伏啊可以吗 还有内阻跟 K型热电偶能一样吗

网友A:
想要内阻与热电偶一样

那就必须加跟随器,热电偶内阻仅为几欧姆,甚至不到一欧姆。
实际上,电位差计输出mV值电压也是电阻分压的,看看电位差计内部构造即可知。

楼主:
那就用3节电池 TL431 稳压 2.45 再

用金属膜电阻分压 输入TL062 射级跟随输出  接到仪表的输入端可以吗

楼主:
内阻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