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里面的 矩、二阶矩、熵 这些概念在什么数学书上有呀

楼主(2007-10-19):
数学里面的  矩、二阶矩、熵   这些概念在什么数学书上有呀??

我找了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线性代数  都没有

网友A:
好象 矩阵论里有吧

好象 矩阵论里有吧

网友B:
你仔细看线代了吗?

网友C:
数理统计里面应该有啊

网友D:
熵是物理概念。描述系统的混乱程度。系统越混乱,熵越大。
对于封闭系统,他的熵是一直增加的,越来越混乱无序。此为熵增加原理。

网友E:
我学物理化学的时候算过熵,好复杂.

网友F:
矩阵理论、近代物理

网友G:
矩阵是线性代数的内容

但数学专业和某些应用专业还得加强,还得再学矩阵论,熵理论主要在物理化学有涉及,其它只是泛泛的概念,基本上不需要定量计算。

网友H:
?

施工组织管理里面的,那些计划图是不是矩阵啊?

网友I:
“熵”可是热力学和信息论中的基本概念,

其基础是概率论和数理统计。

一阶矩为“期望值”或“均值”,二阶矩为“方差”或“离散度”。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中应该有。

当然这些概念在许多场合下都有应用,如图象和随机过程分析等方面。

网友J:
线性代数里好象有

网友I:
线代数中的矩和楼主所说的还是有点差异的。

最贴切的还是到数理统计中去找,但线代数的基础是必要的,否则连式子都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