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老烧TDA2822

楼主(2007-10-19):
各位前辈:我现在做一音频对讲设备,电源供电是用一个LM2596-12V的提供一个+12V的电压,功放我用的是TDA2822(12V/SO-8封装),接法是BTL,负载接的是一个8R/3W的喇叭,现在的问题是,我一通上电没一会那个2822就冒烟了,大家说说那是什么原因呀?请指教,谢谢各位!!!急急急!!!

网友A:
也许是直流分量比较大,或者有高频自激。

将喇叭断开再看看。 用万用表和示波器测试一下。

网友B:
你加了散热片没有?

网友A:
SO-8恐怕这个散热片不大好固定啊...

网友C:
木瓜GG,为什么不加风扇呢?

风扇和散热片怎么用?

网友D:
TDA2822好象没地方加散热片哦

反正,必须保证总耗散功率<<1.25W

BTL的话12V 供电太高了,
再就是检查下是否自激或接错线

楼主:
谢谢各位,可能是供电太高了,现在改成5V供电就不烧了

网友E:
好好检查把,它是允许12V工作的

好好检查把,它是允许12V工作的
降了电压不烧不证明它是正常工作的~~~

网友F:
应该是你的电路问题或IC问题

电路问题往往是不对称造成,这是BTL电路要特别留意的地方。而IC问题也有可能,2822有至少两个规格,传统型用12V供电没问题,但较新的低压型是不行的,接成BTL电压甚至不能超过7.5V。

网友G:
12V别用BTL

网友H:
可能是TDA2822的工作电压有问题
用数字万用表检测工作电压
还有电流也可能

网友I:
你是用TDA2822还是CD2822?国产的和进口的有区别的~

你是用TDA2822还是CD2822?国产的和进口的有区别的~
现在诸如TEA2025、TDA2822等国产的都已经泛滥成灾了。5毛钱一片大把的抓。质量~~~就不敢恭维了。
为中国的半导体事业前途忧心忡忡~

网友J:
2822可以接12V的,你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高频自激

高频自激的时候,你的耳朵是听不见杂音的
注意电源的高频退耦!
注意电源的高频退耦!
注意电源的高频退耦!
注意电源的高频退耦!
注意电源的高频退耦!
注意电源的高频退耦!
注意电源的高频退耦!
注意电源的高频退耦!
注意电源的高频退耦!

网友K:
12 V电不高

2822 12V供电不高,我就是用的12V,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