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带限流保护的LDO ?

楼主(2007-10-19):
  要做USB设备,器件以3.3V为主。

  那位大虾,指点一下,这类应用中那款电源芯片比较常见?
  便宜又好用~~~

  谢谢~~

网友A:
1117-330

楼主:
???

谢谢~~
但是太难理解了,能详细点吗~~~

网友B:
这是一个芯片的型号。

楼主:
那家公司的?

网友C:
多大电流?

LDO 一般都内置过流保护功能
所以选 LDO 不是电流越大越好,比你需要的略大一点,这样才能发挥它的保护功能

网友D:
APL111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