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测不对称的脉冲宽度

楼主(2007-10-19):
如图所示,T1到T3为一个周期,当T1到T2与T2到T3的时间不一样时,怎样用IC去检测出来,而且检测灵敏度比较准,谢谢!

网友A:
定时器捕捉。

楼主:
有没有简单点的呢?

网友B:
看看

整流滤波变成直流。

楼主:
能不能给个电路出来参考一下呢?

楼主:
整流滤波变成直流有个精度的问题,不好检测!谢谢spwp!

网友C:
为啥变成直流?

网友D:
lz其实是想测占空比

不同占空比其平均电压是不一样的,不过精度确实是个问题,还不如用单片机直接测脉宽简单,不要指望用硬件搭电路会省银子,哈哈

网友E:
先限幅,再整流滤波

用单片机是最简单方便的,不过看LZ的口气可能是不会...

网友F:
其实也可以不整流

先整成0-5V的标准方波(施密特触发器或比较器),直接RC滤波,输出跟2.5V比
当然还是计数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