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做过高频放大电路?????

楼主(2007-10-19):
现有一高频放大电路,载波频率为433.9MHZ,发射功率为1W.因客户要求需改为315MHZ的发射频率.将电路中的声表谐振器改为315MHZ后,将C24改为5PF,此时电路可产生315MHZ的载波频率.但是电路的发射功率只有0.5W了.哪位朋友知道原因在哪里,怎样才能使发射功率回升到1W.请各位朋友赐教.

网友A:
好复杂!!!

这是什么啊
好复杂!!!
为什么不用运放啊?

网友B:
调整一下L8和C24

楼主:
....

谢谢圈圈的回贴.发贴之前我也调过L8和C24的参数,但是发射功率还是0.5W.从频谱仪上看,发射的幅度还是很低.真是郁闷呀.

网友C:
关注中

L8,C24微调一下,动动元件管脚 ,幅度小点,别用手,最好手离远点

Q11也换换试试,说不定是管子的事,用9018替代一下

网友D:
调节Q12的G极偏置电压,

另外,调节L12,L13和C28的串联谐振频率,使之谐振在所需频率. 另外,输出用"派"形滤波比较好. L8和C24也要调节好.

楼主:
Q12的偏置电压根据什么调整?

请问6楼楼主,Q12的偏置电压根据什么来调整.应调整为多少?

网友E:
你能保证LC谐振在315MHz吗?

网友F:
所有的谐振元件都得调整

从振荡级到功率输出级

网友G:
我说老a和david88大虾

这种问题还要解答么?
大功率315和433,本来就是违法的,更何况人家都上1W了!
以后遇到这种问题还是别回答的好

网友F:
不能说大功率RF都违法

医学上,有433M/60W的射频冶疗仪.

不过看这个图,确实是用于通讯...汗一个...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长期关注.

电路的发射功率经过调整现在上升为0.8W.小弟在这里感谢各位关注的朋友.

网友H:
需要调整如下电路参数:

1:L8+C24
2:L12+L13+C28
3:L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