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otp裸片绑定的工艺较不易**

楼主(2007-10-20):
我用HT的單片機2年了,幫好幾家公司開發,其中一家公司的無良的采購拿著芯片給了其他公司把程序讀出(每個芯片在燒錄時都會進行加密)。我們公司後面的訂單都轉給了其祂公司做了。我公司就損失慘重,請問有沒有人進行加密的專業的?如何才可以再一次防止我的程序被讀出。。

网友A:


网友B:
进行软件加密,这样读出后他就需要修改HEX

否则也就用不了。

网友C:
对于1:1拷贝的解密是没法直接对付的

    要么换尚未被**的MCU或者利用片外器件合成加密造成解密门槛升高,但这都没法本质的解决问题,法律才是唯一的出路。鉴于目前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的恶劣的现状,最好在程序中预留可以读出的“签名”,并在程序中多处隐藏不同方法的签名校验代码,防止解密者简单更改,这样配合以适当的证据采集程序(由律师执行)再诉诸于法律的话,打官司就会胜算大增,我用的就是这招,而且已用了十几年。

网友A:
楼上高招,学习了

网友B:
我也用的同chunyang一样的方法

一般会留几个暗门,再放两个明码,明码可以直接公开,告诉对方,这样可以起到一个威慑的心理压力。

网友A:
ls方法恐怕会提醒对方下功夫找暗码,装憨较好

要一脸无辜,象真菜鸟一样,在井底扑楞翅膀,才套得住大灰狼哦,哈哈

网友B:
他愿意下真功夫找的话,那也无所谓了……

有那看HEX的功夫,也完全可以重新写CODE了……

他愿意跟着俺做,俺也不反对了……

网友D:
呵呵,做了爸爸的人见解就是不一样啊。

强人的强帖。

网友E:
楼上高见怎么悟出来的?

楼主:
不是好明白的,請樓上的再詳細一

不是好明白的,如何進行軟件加密?能否有個例子看看。用片外器件合成加密,我想這個是比較好用,但是這個器件在市場上能買到嗎?什么型號?

楼主:
我頂。。。。能說說軟件如何加密嗎、、、

网友F:
软件加密的方法很多

怎样用那要看你的具体情况。
软硬件结合更不容易**。
举个例子:如果你的系统中用到一片18B20,我们知道18B20里面有64位码,每个芯片都不一样,是独一无二的,那就可以利用来加密。首先读出18B20这64位码,然后作为表格写到单片机的程序里,当然,每片都不一样,这是比较麻烦的地方。单片机程序运行时先读18B20,与表格校对,一样才执行,不一样不执行甚至自毁。这样,copy也必须读懂所有反汇编后的程序,还不如重写。
tyw 曾教我们如何制造一个假电阻,表面上完好,实际上断路。这也可以利用。程序中读一下引脚,电平不对就不执行。改进的方法是:挑选或定做误差大的电阻,程序中检查一下,误差大才执行,误差小不执行。这样copy者很难测量出。这个方法要求单片机能够把电阻测量得相当准确,换言之有A/D。

楼主:
小弟我還是不太明白

我只知道每個MCU里面都會有ROM/RAM,什么是64位碼?我有點搞不懂。。。

网友B:
呵呵,你什么都不懂,让别人怎么讲?

1+1=2……

网友F:
回楼主 action99

我在15楼说的不是软件加密,应该说是软硬件结合的加密。帖中提到的方法都需要硬件的配合。
纯软件的加密,我也不清楚。

楼主:
to:樓上

你所指的64位碼,是什么意思。。。?

网友F:
回楼主19楼帖

DS18B20中有ROM,可以读出,其中有64位(8字节)码,每个DS18B20都不相同,是唯一的。

楼主:
如果我要進行大批量生產燒錄,

如果我要進行大批量的生產燒錄,如何才能做到?不可能每個IC都去測這個64位碼,

网友F:
那可就没有办法了

只能每片单片机的机器码都改一下再烧进去。

楼主:
批量生產的時,不是要每個芯片都要去測64位碼?

如果每個都去測試,這當然是不行的。有沒有其他的方法可用的。小弟現在的情況好急。。。。

网友B:
好把,告诉你一个简单办法……

一般设备都有人机接口,用一些特定方式调出一个菜单出来,对这个菜单值做一个设置,在烧片的时候,很多编程器都支持对FLASH空间进行烧ID的操作,这个ID值和刚才的那个菜单值必须符合一定运算规则,这个设备才能使用,否则运行一些时对是错的程序流,让解密者无法判断到底是程序的BUG还是解密失败。

这个方法的缺点,高手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B:
另一个方法:

在启动程序的时候,对整个或部分程序空间进行checksum操作,然后自己在软件中放一些自己企业的特别标示,可以是明码,也可以是暗码,俺一般是一个明码,3~5个暗码,将来这可以作为法律起诉的依据。

完全的技术加密是不大可能的,只有辅助法律才可以,所有做的就是给未来的法律行动提供尽量多的证据,而这些证据平时是不让解密者感觉到的。

网友A:
ls方法具体操作有点问题

我若是作为盗版方,胡乱取几个地址码进行checksum操作,然后告诉法官是xxxx,这对正方来说也是一无所知的,这时的法官恐怕要头晕了,哈哈

网友C:
所以取证过程要由律师按程序进行

自己提供技术支持即可,楼上的担心是多余的,对方也会分辩,关键是要做到“板上钉钉”。

网友G:
实现同一个功能不一定要靠解密,除非你能证明他用的代码就

请人重写程序也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