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弱弱的问题

楼主(2007-10-20):
比如我用ads编译后看到编译后的bin文件是12k,发现把程序中的全局数组(对数组进行了赋值)容量改大了,编译后bin文件大小没有变化啊,那我的数组里面的数据到哪儿去了,我烧到flash中不是这些数据没有啦? 想不明白啊

网友A:
不可能吧. 你弄个小点先测试下?

网友B:
此大小非彼大小

此大小非彼大小

楼主:
是我弄错了

再问:对于一个的全局的数组,如果不初始化或者初始化为0,编译后空间算在zi区,如果初始化为别的非零值,就算在rw区?

为什么bin文件的大小由code+ro+rw组成,zi区域的就不算在里面?

网友A:
全都是0,用几个语句就可以实现了,何必存那么多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