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电脑上的问题

楼主(2007-10-25):
最近我的电脑开机之后不到5分钟屏幕出现黑屏,(硬盘工作正常主机电源正常,CPU风扇正常,配有128M的独立显卡,1G内存)但是过了一些时间又恢复正常,不到10分钟又进入黑屏,而现在出现黑屏只有主机重启屏幕才有显示,反复重启3-4次,电脑才可以正常使用.请求各位帮帮忙我的电脑出现了什么毛病?万份感谢!

网友A:
电源问题、或CPU风扇有问题

楼主:
但是除了显示器主机电源工作正常,CPU风扇也正常.在显示器黑屏之后其它的程序运行正常.

网友B:
将屏保关了,嘿嘿...

网友C:
把电源设置为常开,硬盘常开,不休眠……

网友D:
很简单的判别

用DOS启动后静置,如果还有问题,则是硬件故障,重点检查电源及接触问题;如果不再发生黑屏,则是软件或与软件直接相关的硬件问题,前者的原因如楼上几位所言,后者则是显卡问题,因热稳定性差(包括显卡没插好)在模式改变后引发。

网友A:
呵呵,偶以前的电脑开机过一阵子会死次机,然后再开一个月都

LS 分析下原因看看

PS :
DOS启动后静置并不能完全测出硬件故障的,特别是热故障、电源故障

网友D:
楼上遇到的是典型的热故障

接触、元件特性变化等都可能是原因,刚开机时未达到热平衡引发。
用DOS引导的主要目的是隔离显示模式的变化并降低因640K以上的内存可能存在的问题的影响,便于进一步判断而已。

网友E:
有点道理。。。

网友F:
电源坏了

电源坏了

楼主:
但是我发现我的电脑有时间性的

有时候会出现如上情况,可过一些时间又没有再过一些时间又会出现这种情况,会不会与天气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