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如何用三极管实现直流电压信号放大2倍?

楼主(2007-10-25):
例如输入直流信号电压为0~5V,要求输出,0~10V ,精度要求0.1V
如何用三极管实现这样的功能电路呢?

用运放是没问题的,但是非要用三极管呢?

三极管数量不限,当然是越少越好。

小弟想了很久也没有想出来,请各路大师指点一二,
非常感谢^_^

网友A:
考试还是应用?

应用的话,不提倡这样搞,直接用双电源运放。

分立元件制作这种放大器,需要解决零点漂移问题,没几十元钱搞不下来。

楼主:
回Davidli88大侠:

回Davidli88大侠:
                 是应用的。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差动放大器

要求高就用斩波法,放大斩波信号后,再同步检波。

楼主:
假如用差动放大器是否需要双电源供电?

假如用差动放大器是否需要双电源供电?
我希望是单正电源供电的。
另外,带负载能力是否做到跟运放一样的呢?

网友A:
需要双电源

即使是用运放,因为你最小输入输出均为0V

楼主:
我试过采用LM358做了个同相放大器

单电源12V供电,输入为0V时,输出不超过0.1V的。

当然这次想用三极管实现运放的这个功能主要是抱着学习的心态,
希望能得到各位的指导。

谢谢Davidli88兄的热情帮助!

网友A:
运放输出级下臂完全处于饱合了

0.1伏是差不多的,低温下会增大许多

网友B:
精度要求放宽一点就可以用这个了

网友C:
嗯,关键是要构成深度负反馈

LS电路很简洁,赞一个!

把D1换成和Q1一样的三极管,构成差分射级输入就更好了

网友A:
不错!

不过,由于在小电流时,V-I曲线是比较陡的,相差近百倍的电流下,压降可能有0.1V以上的差异,故D1改用与Q1相同的三极管的话,反而增大零点飘移.
建议选择转折点比Q1发射结低些的二极管才好.当然,采用差分输入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楼主:
这个图为何二极管要这样接啊 ?

看得不是很懂 ,9楼兄弟能否解释一下此电路的原理 。
新手很多东西还不是很懂,请见谅 ^_^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D1用来 将输入电压升高一个管压降,以抵消三极管BE之间的电压,因此正如xwj建议的那样采用跟Q1一样的三极管代替Q1更好,那么Q1在这里应该是做跟随用的吧?
那么Q2呢?在这里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增强输出电流 ?

网友D:
Q2用来反相并驱动负载。R1和R2为电压取样电阻,分压比为2

网友E:
这是我找了1星期的电路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E:
RE: xwj和davidli88

把D1换成和Q1一样的三极管,构成差分射级输入就更好了

差分射级输入怎么接啊???

网友A:
差分射极输入

要求信号源有低的内阻,估计没戏

网友F(2012-06-06):
为什么我看不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