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继电器问题

楼主(2007-10-26):
请问各位高手,用继电器控制220V电源,有什么要注意的问题吗?而用什么控制继电器最好呢?是光藕吗?还是...

网友A:
计算你要开断的电流大小,根据你控制端信号的类型,选择继电器,继电器类型有好多种,去松下,欧姆龙等找

楼主:
再问

控制220V交流电,用那种继电器好呢?如不断动作会不会产生电火花...还有怎样对其进行保护?

网友A:
电流是主要原因

考虑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