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过来看看这电路能不能实现我要的功能?

楼主(2007-10-26):
这电路我是用来双工对讲中控制MIC和SPEAKER转换工作的(由于两个同时工作会产生很大啸叫),我想让它们在同一时间只允许一路工作,自动切换.
1.我想让他在静态时关闭SPEAKER,MIC工作.
2.当有AUDIO信号过来时,自动打开SPEAKER,同时关闭MIC的电源,让其不能同时工作.
请问各位前辈,此电路能否实现以上功能,如果可以,参数上还需要改动哪些,如不行,有没更好的方**谢谢各位!!!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26111713264.pdf

楼主:
不好意思,画错了一个地方,Q2要再加一级反向

网友A:
还是可能不行哦,

以前搞过对讲电路,不是这样切换的,而是比较两边的送话信号,然后抑制小的那一边。
好久以前有人发过类似的帖子,philips(NXP)有过这样的芯片,但好久不用,型号忘记了,是TEA开头的。

楼主:
我的主对讲电路是用TEA1062+LM386

网友B:
C3往哪里放电?

网友C:
AUDIO是交流信号,Q1不能通过交变电流。

AUDIO是交流信号,Q1不能通过交变电流。
根据图中R1、R3、R4、R5的阻值,AUDIO的幅值必须比VCC大得多才能使比较器翻转。

网友D(2011-06-18):
看不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