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调试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7-10-26):
我目前在调试一款凌阳数码相框(与DVD类似)PCB,几块板都一样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正常情况下按遥控器开关机键,有时系统不能正常启动,但如果用示波器的接地夹子与PCB的地相连,就完全OK,每次都能正常启动。郁闷了几天了。
不知有没有哪位也碰到类似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或者有什么好的建议。对了,板子上面有电源部分、CPU、SDRAM、SPI接口的FLASH(eon25p80),有以前的老板子,原理完全一样,可以正常工作,估计这次的问题应该在PCB上。

网友A:
贴PCB

否则没人能帮你。

网友B:
估计是电源问题

可能是CPU电源部分共模干扰,可以使用Y电容把系统地和大地连接。

网友C:
开关电源供电的?

如果是,就是电源问题。

看描述的现象应该是RF遥控的。

网友D:
RF遥控可能性不大

太贵了,红外系统的遥控器+接收头,只要5块钱,RF的话没10块搞不定。

网友E:
示波器的接地夹子应该是接大地的

通过示波器电源的地线接大地
用示波器的接地夹子与PCB的地相连,相当于把电路地接大地
很可能是电源问题。
这个东西功耗应该不大,临时用电池一试,不就有答案了?

网友C:
红外的不容易出现楼主说的干扰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首先遥控是用的最简单的接收头+遥控器,问题应该不会在这里
对于电源,供电是用的开关电源,不过在板上又经过了小的开关电源IC降压供3.3V,内核1.8则由3.3V + LDO,我做过测试,将调试OK的老板子上的电源引出,接到此次调试的板上,同样出现以上描述问题,应该我又将电源故障排除了
至于把系统地与大地相连,本方案做不到,老板子上的电路都一样为什么就没有出现故障
用电池实验比较困难,本系统供电最大可能到9V/1A,平均电流也有300mA左右。

网友F:
我曾经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当时也没弄明白怎么回事. 不过后来哪块板子查出的问题有:
1, 因为电路中有的部分是功耗行元件, 电流较大, 但我布线时没有注意到, 布线较细, 导致电压在PCB导线上下降较快, 电压到元件时, 就是2V多. 稍微的影响对电路都有较大影响.

2, 有的元件对电压敏感, 因为稍微的电压差而由截至变导通, 但是一受刺激(如用万用表量)就立即截至(用万用表根本量不出来).

网友B:
你先试下接大地嘛

试过有效果,再对症下药.

网友G:
应该是电势差的问题

系统不能与大地相连就直接测板上“地”与大地的电压,从这里再反向测试,看各点的压降是否都在你的理论值内,应该可以找到原因

楼主:
我也感觉是PCB布线及电势差的问题

只是很难确定问题出在板子的哪个具体地方
我手上现在有两个批次的凌阳CPU(SPHE8104S),PCB也有新板(我目前调试的板子)和旧板(以前调试OK的板子)

新板 + 新 CPU = 不正常,也就是出现上面的情况
新板 + 旧 CPU = OK,无不良现象
旧板 + 新(旧)CPU = OK

网友F:
凌阳CPU!!!!!!!!

换CPU吧, 凌阳的东西只能做玩具的

网友H(2017-01-0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是怎样解决的?

网友I:
接地、电源、制版、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