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kV直流是如何逆变的哦?

楼主(2007-10-26):
问题的关键是±800kV如何变流?  欢迎进来讨论

疑问1:在云南那边如果使用下面这个方案,但是±800kV这么高的电压如何整流啊?
       发电机→低压交流→经过变压→高压交流→整流到±800kV

疑问2:在广东这边,收到±800kV直流,如何降低到平常使用 交流380V AC
       难道用MOS管逆变?不会吧? 也总不会±800kV直流直接使用吧!

【公告日期】:2007-06-09  【类别】: 重要合同
【简介】: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沈变公司)与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于2007年6月8日签署了《云南至广东±800kV直流输电工程换流变压器合同》,沈变公司承接了云南至广东±800kV特高压直流输电示范工程中11台换流变压器的设计与生产任务,合同价格总金额为52287.8万元,自2008年4月至2009年10月30日交货。

网友A:
你看看这个

直流输电技术
直流输电技术

一直以来,直流输电的发展与换流技术(特别是高电压、大功率换流设备)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但是近年来,除了有电力电子技术的进步推动外,由于大量直流工程的投入运行,直流输电的控制、保护、故障、可靠性等多种问题也越发显得重要。因此多种新技术的综合应用使得直流输电技术有了新进展。
1.光直接触发晶闸管
晶闸管触发技术是直流输电的关键技术之一,采用光触发晶闸管,可以省去用于再次进行光电转换的触发电路板。但需要将相应的保护或测量电路集成在晶闸管上,因此技术复杂,工艺要求严格。13本1992年投运的新直流扩建工程、1993年投运的北本线直流扩建工程、1999年投入的东清水变频站(±125 kV,2400A,300MW)及2000年投运的纪伊海峡直流电缆及架空线系统共5个工程全部采用光直接触发晶闸管,标志着直流输电新时期的开始。

2.接地极引线故障测量装置
直流输电的接地极引线的运行电压很低,换流站采用传统的电流、电压测量方法,难以检测到靠近接地极的对地短路故障。为了检测接地极引线故障,近年来开发出脉冲回声、阻抗等接地及引线测量装置。其基本原理是,在换流站接地极的两根引线之间加低压高频脉冲,通过接收这些脉冲的回波,计算接地引线的阻抗。当引线任何地点发生对地短路时,其阻抗的变化将反映到测量装置中,从而判定是否发生故障,并能判断故障地点。

3.实时多处理器控制保护系统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高迷发展,处理器的计算速度越来越快,存储空间越来越大,并行运行的处理器越来越多。现在微处理器技术遍布直流系统各个设备的控制和保护,包括:极控(或阀控)、站控(交流场/直流场)、直流系统保护、换流变压器控制保护、交/直流滤波器控制保护、换流器冷却系统控制保护、站用电系统控制保护等。

4.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直流输电系统中,为了便于事故分析处理,需要对分布在换流站内的各个控制保护系统、两端换流站设备的测量时间进行同步,以便精确测量直流线路的故障地点。以往的直流输电系统各种设备之间及两站之间没有统一的时间参考,暂态故障记录与事件记录不同步,不能示出直流线路故障的正确位置,给检修和维护带来极大不便。采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可使各种设备时间的误差小于lms。直流线路故障定位可以精确到300m。

5. 轻型直流输电
轻型高压直流输电是ABB公司发展的一项全新的输电技术,尤其适用于小型的发电和输电应用,它将高压直流输电的经济应用功率范围降低到几十兆瓦.该系统由放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输电终端上的终端换流站及它们之间的联接组成。虽然传统的直流架空线可以作为联接,但如果我们应用地下电缆来联接两个变电站,整个系统将能最多地获益。在很多场合,评估下来的电缆成本低于架空线的成本,而且在一个轻型高压直流输电系统中,使用电缆所需的环境等方面的许可还更容易获得。比起交流输电和本地发电,轻型高压直流输电系统不仅具有成本优势,它对提高交流电网供电品质也提供了新的可能.自1997年提出轻型高压直流输电,数个输电线路已投入商业运营,其中最高容量已达330MW。更多的正在建设中。

5.1 轻型直流输电与传统直流输电的区别
(1)功率范围
传统直流输电的显著特点就是传输功率范围大,一般都在250MW以上。然而轻型直流,其功率可以与发电机组相配合,从几十MW大到目前的约350MW左右,并以最高为±150 kV的直流电压传输。
(2)模块化
轻型直流基于一种模块的概念,使得换流站的大小有一系列的标准组成。大多数设备可在工厂里封装成模块。而传统直流通常需要根据特定的应用情况来定制换流设备。
(3)直流电路
轻型直流是双极的,直流回路没有与大地相联,因此需要两条导线(或线缆)。
(4)换流站
轻型直流在换流站中与传统直流有很大不同。前者对应晶闸管,后者一般对应IGBT。传统直流通过换流变压器连接交流电网,而轻型直流是串联电抗器加变压器。在滤波和无功补偿方面,传统直流有无功有50%左右在滤波器中,且要并联电容。而轻型直流仅需要小型的滤波器。传统直流以平波电抗器和直流滤波器来平伏电流,而轻型直流可采用直流电容器。此外,传统直流需要有换流站站间控制与通讯功能,而轻型直流则可不需要。
(5)对交流系统的依赖性
轻型直流不需要依靠交流系统的能力来维持电压和频率稳定。与传统直流所不同,短路容量显得并不重要。轻型直流可以向缺乏同步机的电网馈送负荷。
(6)可以象SVC(静止无功补偿器)工作
传统的直流输电终端点可以通过投切滤波器和并联电容器组或改变触发角来控制无功与电压。但是这显然需要额外的设备,从而增加投资。轻型直流可以快速改变相角和幅值,这样使得同时独立控制有功和无功成为可能。

5.2 轻型直流的典型实现:
它通过VSC(电压源变换器)来实现,通常采用两电平6脉动型,每个桥臂都由多个IGBT或GTO串联而成。直流侧电容器的作用是为逆变器提供电压支撑、缓冲桥臂关断时的冲击电流、减小直流侧谐波;换流电抗器是VSC与交流侧能量交换的纽带同也起到滤波的作用;交流滤波器作用是滤去交流侧谐波。
在轻型直流中,VSC通常采用正弦脉宽调制(SPWM)技术,SPWM的基本原理是:用给定的正弦波与三角载波比较,来决定每个桥臂的开通关断时刻。当直流侧电压恒定时,SPWM的调制度(正弦给定信号与三角载波幅值之比,在0—1的范围内)决定VSC输出电压的幅值;正弦给定信号的频率与相位决定VSC输出电压的频率与相位。VSC吸收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分别取决于VSC输出电压的相位和幅值,所以,通过控制SPWM给定正弦信号的相位就可以控制有功功率的大小及输送方向,通过控制SPWM的调制度就可以控制无功功率的大小及性质(容性或感性),从而可以实现对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同时且相互独立的调节。

5.3 轻型直流输电技术特点
(1) VSC电流能够自关断,可以工作在无源逆变方式,不需要外加的换相电压。克服了传统HVDC受端必须是有源网络的根本缺陷,使利用HVDC为远距离的孤立负荷送电成为可能。
(2) 正常运行时VSC可以同时且相互独立控制有功功率、无功功率,控制更加灵活方便。
(3) VSC不仅不需要交流侧提供无功功率而且能够起到STATCOM的作用,即动态补偿交流母线的无功功率,稳定交流母线电压。这意味着故障时,如VSC容量允许,那么HVDC Lisht系统既可向故障系统提供有功功率的紧急支援又可提供无功功率紧急支援,从而提高系统功角电压的稳定性。
(4) 潮流反转时直流电流方向反转而直流电压极性不变,与传统HVDC恰好相反。这个特点有利于构成既能方便地控制潮流又有较高可靠性的并联多端直流系统。
(5) 由于VSC交流倒电流可以被控制,所以不会增加系统的短路功率。这意味着增加新的轻型直流输电线路后,交流系统的保护整定基本不需改变。
(6) VSC通常采用SPWM技术,开关频率相对较高,经过低通滤波后就可得到所需交流电压,可以不用变压器,所需滤波装置容量也大大减小.
(7) 但IGBT损耗大,不利于大型直流工程的采用。今后集成门极换相晶闸管(IGCT)和碳化硅等新型半导体器件的开发,给直流输电技术的发展
将创造更好的条件。

同时,***电力研究所正在研制以GTO为功率器件、9脉冲PWM控制的300MW VSC,并称之为高性能自换相交直流换流器,该项研究的目的是用于将来的直流输电,目前,GTO的串联均压等技术难题已试验成功。

轻型直流潜在的用途包括远距离无源网络送电、发电厂的连接及用来构成大城市内多端直流输电系统代替传统的交流配电网等。目前,由于器件容量及其串联技术限制,轻型直流可达到的容量有限,还不能取代传统HVDC用于大功率直流输电。以GTO为功率器件的大容量VSC一旦研制成功将较大幅度提高轻型输电容量。

6.直流输电系统可靠性技术
在分析直流输电系统设备可靠性指标时,通常按以下几种故障的原因分析,即交流设备及其辅助设备、换流阀及其冷却系统、换流站控制保护和通信设备、直流一次设备、直流线路或电缆,以及其它原因,如人为的或不明的原因。
直流系统可靠性的分析方法通常包括对世界已投运的直流工程进行可靠性指标的统计及原因分析;对影响可靠性的主要因素进行敏感性分析;建立直流系统可靠性计算的数学模型,并对相关的计算条件和参数进行收集和假设,然后按照有关的计算方法进行计算分析;对可靠性的等效经济指标进行评估;最后提出工程可靠性的指标要求,主要是单极和双极的年强迫停运次数和系统的可用率,并按此提出相关的设计、制造、建设、运行和检修要求。直流可靠性的计算方法通常是建立描述系统可靠性的数学模型,根据状态之间的转移关系列出状态概率的状态方程进行有关计算,如马尔可夫过程研究方法,这是一种数学解析方法。另一种是模拟法,它是对系统进行数字仿真模拟,然后采用统计试验方法进行分析,如蒙特卡洛模拟法。在直流输电系统中,根据工程经验,对直流系统可靠性分析中最敏感的故障因素是交流系统故障、换流变压器故障、换流站控制保护系统和换流阀及其辅助设备,其中又以电缆、换流变压器和换流阀的返修时间最长,影响系统可用率为最严重。对各设备元件的可靠性分析中,主要考虑的因素为设备的故障率、备品备件的数量、设备的维修周期和故障后修理和运输的时间,以及各子系统是否双重化和自动切换等。直流系统可靠性的经济评估主要涉及到:在强迫停运期间,要有补偿的送电容量,可能需要增加系统的备用容量以避免直流系统的停运给用户用电带来过大的影响,这种临时的容量往往价格较高。此外,就是故障的修复费用。由于直流系统通常配有完全独立的双重化快速极控制保护系统、根据系统要求设计的双极或单极过负荷能力,以及可降压运行的性能,这些特点或使直流输电系统的双极和单极停运率大大减少;或使得当一极停运时不仅不影响另一极的运行,另一极还可采用过负荷运行方式;或者线路绝缘水平降低时还可降压运行;这些都将使故障时发生的输送容量的变化减至最小,而系统的可靠性和可用率大大提高。

网友A:
还有

电力技术的发展是从直流电开始的,早期的直流输电是不需要经过换流的直流输电,即发电、输电和用电均为直流电。如1882年在德国建成的57km向慕尼黑国际展览会送电的直流输电线路(2kV,1.5kW);1889年在法国用直流发电机串联而得到高电压,从毛梯埃斯(Moutiers)到里昂(Lyon)的230km直流输电线路(125kV,20MW)等,均为此种类型。随着三相交流发电机,感应电动机和变压器的迅速发展,发电和用电领域很快被交流电所取代。同时变压器又可方便地改变交流电压,从而使交流输电和交流电网得到迅速的发展,并很快占据了统治地位。但在输电领域直流具有交流输电所不能取代之处,如远距离海底电缆或地下电缆输电,不同频率电网之间的联网或送电等。
  直流输电的发展与换流技术(特别是高电压、大功率换流设备)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汞弧阀换流时期 1901年发明的汞弧整流管只能用于整流。1928年具有栅极控制能力的汞弧阀研制成功,它不但可用于整流,同时也解决了逆变问题。因此可以说大功率汞弧阀使直流输电成为现实。从1954年世界上第一个工业性直流输电工程(哥特兰岛直流工程)在瑞典投入运行以后,到1977年最后一个采用汞弧阀换流的直流输电工程(纳尔逊河1期工程)建成,世界上共有12项汞弧阀换流的直流工程投入运行,其中最大的输送容量为1440MW(美国太平洋联络线1期工程),最高输电电压为±450kV(纳尔逊河1期工程),最长输电距离为1362km(太平洋联络线)。这一时期可以称为汞弧阀换流时期。由于汞弧阀制造技术复杂、价格昴贵、逆弧故障率高、可靠性较差、运行维护不便等因素,使直流输电的应用和发展受到限制。
  晶闸管阀换流时期 20世纪70年代以后,电力电子和微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高压大功率晶闸管的出现,晶闸管换流阀和计算机控制在直流输电工程中的应用,有效地改善了直流输电的运行性能和可靠性,促进了直流输电技术的发展。晶闸管换流阀没有逆弧故障,而且制造、试验、运行、维护和检修都比汞弧阀简单而方便。1970年瑞典首先在哥特兰岛直流输电工程原有的汞弧阀换流器上,扩建了直流电压为50kV,输送功率为10MW的晶闸管换流阀试验工程。1972年世界上第一项全部采用晶闸管换流的伊尔河直流背靠背工程在加拿大投入运行。从此以后世界上新建的直流输电工程均采用晶闸管换流阀。与此同时,原来采用汞弧阀换流的直流工程也逐步被晶闸管换流阀所替代。从70年代起开始了直流输电技术的晶闸管换流时期。在此期间,微机控制和保护、光电控制、水冷技术、氧化锌避雷器等新技术在直流输电工程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从1954年到1998年世界上已投入运行的直流输电工程有57项,其中架空线路15项,电缆线路10项,架空线和电缆混合线路9项,背靠背直流工程23项。考虑到正在建设的直流工程,目前已运行和正在建设的直流工程共66项,其中架空线路20项(占30.3%),电缆线路10项(占15.2%),架空线和电缆混合线路11项(占16.6%),背靠背直流工程25项(占37.9%)。这些工程的总输送容量为63674MW,其中架空线路单项工程的最大容量为6000MW(已运行的为3150MW),最高电压为±750kV(已运行的为±600kV),最长输电距离为2414km(已运行的为1700km)。单项直流电缆工程的最大容量为2800MW(已运行的为1000MW),最高电压为±500kV(已运行的为450kV),最长输电距离为670 km(已运行的为250 km)。单项背靠背工程最大容量为1065MW。
  在这个时期直流输电在远距离大容量送电,电网互联和电缆送电(特别是海底电缆送电)等方面均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直流工程输送容量的年平均增长率,在1960-1975年为460MW/年,1976-1980年为1500MW/年,1981-1998年为2096MW/年。
  新型半导体换流设备的应用 进入90年代以后,新型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器件-绝缘栅双极晶体管(IGBT)首先在工业驱动装置上得到广泛的应用。1997年3月世界上第一个采用IGBT构成电压源换流器的直流输电工业性试验工程,在瑞典中部投入运行,其输送功率和电压为3MW和10kV,输送距离10km。由于这种换流器的功能强,体积小,可以减少换流站的滤波装置,省去换流变压器,简化换流站结构,而称之为轻型直流输电(HVDC Light)。采用IGBT的电压源换流器,具有关断电流的能力,可以应用脉宽调制(PWM)技术进行无源逆变,解决了用直流输电向无交流电源的负荷点送电的问题。在瑞典、澳大利亚和爱沙尼亚已有四项轻型直流输电工程与制造厂签订了合同,计划1999年和2000年建成。但IGBT损耗大,不利于大型直流工程的采用。今后集成门极换相晶闸管(IGCT)和碳化硅等新型半导体器件的开发,给直流输电技术的发展将创造更好的条件。

网友B:
就是高压光触发晶闸管,很大个,芯片直径φ125mm

网友B:
这是国产的,电压比较低

超大功率晶闸管   产品名称产品规格产品尺寸 超大功率晶闸管 超大功率晶闸管
直流输电工程专用超大功率电控晶闸管(ETT)

    西安电力电子技术研究所引进瑞士ABB公司直径φ125mm直流输电用超大功率晶闸管制造技术,主要用于超高压直流输变电工程, 同时,也向国内外市场提供一般工业应用超大功率器件。

型号V<SUB>D(R)RM</SUB>
VI<SUB>D(R)RRM</SUB>
mAV<SUB>TM</SUB>/I<SUB>TM</SUB>
V/AI<SUB>T(AV)</SUB>
AI<SUB>GT</SUB>/V<SUB>GT</SUB>
mAQ<SUB>rr</SUB>
µAsR<SUB>jc</SUB>
℃/KWm
(kg)KP36U7272004001.80/30003600400/2.636004.23.6KP26U8585004002.13/30002650400/2.646004.23.6KP28N6565004002.00/30002810400/2.640006.02.9

<hr>
直流输电工程专用超大功率光控晶闸管(LTT)

    西安电力电子技术研究在掌握了瑞士ABB公司电控晶闸管制造技术的同时, 引进德国SIEMENS公司的光控晶闸管制造技术,主要用于超高压直流输变电工程。

技术参数:产品直径φ125mm正反向重复峰值电压  V<SUB>DRM</SUB>/V<SUB>RRM</SUB>8200V通态峰值电压              V<SUB>TM</SUB>2.7V/5000A浪涌电流                 I<SUB>TSM</SUB>56KA临界通态电流上升率      di/dt180A/µs临界通态电压上升率      dv/dt4800V/µs恢复电荷                  Qrr6950-8475µAs

网友B:
光触发晶闸管与高压直流输电

光触发晶闸管与高压直流输电
    田 方
    (西安西电电力整流器有限责任公司,西安,710000)

       摘 要:简要介绍光触发晶闸管及其在高压直流输电换流阀中的应用
    关键词:光触发晶闸管 直流输电 晶闸管单元 换流阀;

    Light trigger thyristor and HVDC transmission
    TIAN fang
    Abstract: Light trigger thyristor and it’s application in HVDC transmission converter valve are presented
    Keyword: light trigger thyristor HVDC transmission thyristor unit converter valve

    1 概 况
    按照目前世界上流行的土 500kV高压直流输电HVDCT(High Voltage Direct Current Transmission)工程的要求,每个工程通常需要数千个大功率晶闸管(例如三峡——常州HVDCT就有4176个3000A/7.2kV大功率晶闸管)。每一个晶闸管单元(包括晶闸管、阻尼均压回路及晶闸管控制单元)的任何改进,都意味着可观的成本降低和明显的可靠性的提高。因此,世界上各大HVDCT设备供货商都十分重视晶闸管单元的优化工作。
    二十多年来,试图以光触发晶闸管LTT(Light Trigger Thyristor)替代电触发晶闸管ETT(Electric Trigger Thyristor)的努力一直在继续。九十年代后期,西门子公司首先将正向电压保护功能成功地集成到大功率的LTT上,决定性地扫除了LTT用于HVDCT的巨大障碍。目前,LTT用于HVDCT的换流阀已投入商业运行。
    2 直流输电换流阀
    HVDCT是一个庞大、复杂且前沿的输变电系统。作为其核心设备的换流阀主要包括换流阀和阀基电子设备。
    晶闸管换流阀主要由晶闸管单元、阳极饱和电抗器串联而成。不同晶闸管单元电位互不相同。常规晶闸管单元包括:晶闸管本身、RC(R-Resistor;C-Capacitor)阻尼回路、静态均压电阻及晶闸管控制单元TCU(Thyristor Control Unit)或晶闸管电子设备TE(Thyristor Electronic)。其中TCU(或TE)是一块复杂的电子线路板,其功能主要有:
    · 自取能。
    从对应晶闸管工作电压中获取能量,支持自身电子线路工作。
    · 触发晶闸管。
    · 正向电压保护功能
    晶闸管由于某种原因没有正常成功触发,从而承受正向电压升高,在电压升高达到晶闸管转折电压之前强迫触发晶闸管,达到保护晶闸管的目的。
    葛洲坝——上海HVDCT用BOD(Break Over Diode);
    天生桥——广洲HVDCT 用BTC(Backup Trigger Circuit);
    三峡——常州HVDCT 用PF(Protection Firing)。
    · 恢复期保护功能RP(Recovery Protection)
    晶闸管在关断反向恢复区间十分脆弱。过大的dv/dt电压扰动会损坏晶闸管。该保护功能在dv/dt扰动超过一定数值时保护晶闸管。
    · 晶闸管状态检测。
    · 光——电、电——光转换。
    TCU(或TE)受控于处于地电位的阀基电子设备VBE(Valve base Electronic),并将晶闸管的工作状态报告阀基电子设备VBE。由于电位隔离及抗电磁干扰的需要,二者之间的信号传输需要通过光缆实现。
    由于光缆良好的信号传输性能及电隔离、抗电磁干扰性能,以及发光管、光敏管及光电转换技术的发展,使这一技术广泛应用于高电压系统及测量领域。HVDCT利用了这些优良条件,实现了晶闸管控制单元TCU(或TE)与阀基电子设备VBE间的信号通讯,从而彻底取代了复杂庞大的电磁触发方式。LTT的应用则更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些优良性能。
    3 光触发晶闸管LTT
    对光触发晶闸管LTT的成功研制已有20多年的历史,其机理十分明了。即用光直接照射晶闸管芯片来触发晶闸管。
    然而,欲将LTT用于中、高压领域,如HVDCT, 背靠背(Back To Back),静止无功补偿SVC(Static Var Compensation) 等系统,需要解决如下两个技术难题:
    (一.)LTT需很高的光灵敏度,以适应远距离控制和长寿命发光管的实际要求。
    (二.)将正向过电压保护功能(BOD)集成到晶闸管本身,从而从根本上简化晶闸管控制单元TCU(或TE)。
    第一难题,LTT要求光灵敏度必须很高。这就是说LTT的光敏区必须很小,否则其抗dv/dt能力将降到每微秒数千伏,使得LTT在反向恢复期的抗电压扰动能力降低。另外,很小的光敏区同时带来了晶闸管开通时的电流冲击问题。这一问题主要依靠了多级放大(五级)和级间增加侧面限流电阻的工艺方法得到解决。
    很小光敏区的优点是,光触发的能量可以较小(40mW,而ETT需要数瓦的大功率门脉冲)。这样,延长了发光管的使用寿命(达40年以上)。同时使得光缆的传输距离达100米以上。由此可将阀基电子设备VBE从容地置于远离阀厅的控制室中。
    第(二)个难题,将正向过电压保护功能(BOD)集成到晶闸管本身,这是因为HVDCT、背靠背和SVC等高压换流设备中,每个单阀要求很多晶闸管(通常为数十个)串联运行。陡坡冲击、局部不均压或开通分散性等都会引起部分晶闸管的正向过电压,从而损坏晶闸管。所以,正向电压保护功能必不可少。常规的ETT依靠TCU(或TE)单元实现该功能。
    而LTT需将BOD功能集成于晶闸管本体中。西门子开发了一种新的结构和生产工艺,解决了这个问题。方法是,在硅片中心的P基上刻蚀出特殊的刻槽。采用特殊的设计,使参数不受生产工艺的影响而变化。刻槽导致局部电场集中,使BOD电压低于晶闸管转折电压(功能要求)。刻槽的相对大小可准确控制BOD电压值。LTT的五级放大及集成限流电阻结构,保证了它可靠的正常触发和保护触发。同时,在BOD表面附近区域增加的P形保护层,保证了BOD电压的长期稳定性。另外,测试显示,在摄氏20至150度的整个温度范围内,BOD功能均能正常实现(BOD电压温度系数与转折电压温度系数趋势保持一致)。
    4 LTT换流阀
    90年代后半期,西门子在上述技术问题上得到了重大突破,并将LTT用于HVDCT商业线路中。分析西门子用于HVDC的8kV,5英寸ETT和LTT的技术指标,两种晶闸管的性能参数基本相当。都能满足HVDCT对晶闸管的要求。另外,两者在外型尺寸上也基本相同。所以,可以将已运行的ETT阀方便地更新成LTT阀。
    LTT换流阀与ETT换流阀从功能、原理和形式等方面没有差别。只是TCU(或TE)单元大幅简化,仅在每个晶闸管组件上增加了一个光偶合器。
    由于光触发信号直接送到了带有BOD功能的LTT上,所以LTT安装比ETT 简单,LTT没有晶闸管门极触点,没有BOD到门极连接线等,而TCU(或TE)只剩下相对次重要的部分晶闸管状态回报功能(已不必再检测BOD状态)和恢复期dv/dt保护功能(若晶闸管没有集成)。其电子回路只要通过静态均压电阻检测晶闸管状态,并将信号通过光缆传送到阀基电子设备。没有复杂的电子控制逻辑电路,其线路将十分简单,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可靠性。
    相对于传统的晶闸管换流阀,LTT换流阀每个组件(24-30个晶闸管单元)增加了一个光偶合器。它其实是一个光学分配器,并无电子器件。该偶合器将来自阀基电子设备VBE的控制触发信号直接分配给每个晶闸管。这样明显减少了由换流阀组件到阀基电子设备VBE的长距离高压光缆数(通常60米左右)。节省了昂贵的光缆费用(用于HVDCT的高压光缆较一般通讯光缆贵数十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LTT换流阀较ETT换流阀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强电磁场中的电子器件,大大增强了换流阀的运行可靠性,延长换流阀的检修周期,同时,也降低了设备成本。
    然而,实用的高压直流输电已有六十年的发展历史,今天广泛使用的晶闸管换流阀也已有三十多年的运行实践。世界上各大HVDCT生产商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比如,在HVDCT换流阀结构方面,ABB公司采用小组件(6个晶闸管单元),串联水路,多电阻多电容的一次阻尼及取能回路,无高电压器件的晶闸管控制单元TCU,没有组件冲击电容等。而西门子公司则采用大组件(24-30晶闸管单元),并联水路,简单的一次RC阻尼回路,包含直流静态均压及正向电压保护(BOD或BTC)的晶闸管电子设备单元TE等。各个厂家技术更新都建立自身已有的产品结构模式上,尤其是已建立的复杂而自成体系的控制系统上。LTT与各自原已有结构的相容性和可替换性等原因,都造成了各自对LTT优越性的不同理解。HVDC是一个系统工程,所以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影响因素来分析LTT的应用前景。
    5 结束语
    中国电力电子器件的发展现状较国际先进水平仍存在较大的差异。目前国家已依托三峡——常州HVDCT工程引进了ABB公司8kV、5英寸电触发晶闸管的生产技术与部分生产设备。因此,国产化换流阀的模式要考虑电触发晶闸管方式。但是我国已进入WTO,应不失时机,抓主机遇,利用“引进技术合作生产”的有利条件,研制生产国产化的LTT换流阀。
    参考文献:
    [1] H. J. Schulze, M. Ruff, B. Baur, F. Pfirsch, H. Kabza, U. kllner, P. Voss. Light Triggered 8kVThyristor with a New Type of Integrated Breakover Diode. .POWER CONVERSION.MAY 1996 PROCEEDINGS
    [2] Nils Horle Description of proposed thyristor valve. ABB Technical Report 1JNL100022-350 REV.03
    作者简介:
    田 方(1949—) 男,工程师主要从事高压直流输电换流阀的研究工作

网友B:
你可能会疑惑:晶闸管耐压只有几千伏,怎么能控制800kV呢?

呵呵,其实答案很简单:
用多个参数一致的晶闸管串联啊!

呵呵^_^

特高压直流输电的技术特点与工程应用
李立浧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东省 广州市 510620

摘要:   阐述了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具有送电距离远、送电容量大、控制灵活和调度方便等特点,以及在我国应用的迫切性和应用的广阔前景。文中较详细地介绍了特高压直流输电基本参数的选择、换流站的主接线方案选择、换流站主设备(如换流变压器、换流阀、换流变压器套管、穿墙套管等)的选用和配置问题,以及电磁环境问题。研究分析表明,±800kV特高压直流输电的工程应用不存在不能克服的技术问题。文中指出,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的电磁环境指标目前可以按±500kV直流的限值来控制。
关键词: 电力系统;特高压;直流输电;电网;工程应用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电力需求日益旺盛,电力工业的发展速度加快。2004年新增发电装机容量50

楼主:
xwj的意思容易理解,就是通过串联,解决高压问题

但是晶闸管不适合在直流使用,因为不能通过门极关断
xwj 请问这个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难道光触发晶闸管特殊一点,跟普通的晶闸管不同,能自己关断?

引用 网友B: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7楼: 你可能会疑惑:晶闸管耐压只有几千伏,怎么能控制800kV呢?

呵呵,其实答案很简单:
用多个参数一致的晶闸管串联啊!

呵呵^_^

网友B:
听说过可关断晶闸管吗?

网友C:
听说过没用过!

楼主:
没有听说过可以关断的晶闸管

请 xwj 具体说说型号
如果解决可以关断的晶闸管问题,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网友B:
自己去搜索“可关断晶闸管”

楼主:
也有道理 www.baidu.com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B:
看,连MM都知道,你不觉得惭愧吗?

呵呵

楼主:
可关断晶闸管是不是GTO啊?

网友C:
xwj 这个像你吗?

网友B:
切,少臭美了,我才不像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