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第一次用单片机做设计遇到一难题(内附电路图)

楼主(2007-10-26):
小弟初学单片机

最近做一个设计遇到了一些问题

技术要求:通过两个槽形光耦来判断齿轮的正反转,并根据齿轮的正反转输出两个等价于按键的信号

                 例如齿轮持续正转则KEY1持续闭合,直到齿轮转动停止或反转,若停止则无按键闭合,反转则KEY2闭合

                输出与齿轮转速无关

电路图见附件

图中圆圈即代表槽形光耦,因为没有相应的器件图,所以只好用一个二极管和三极管代替

槽形光耦的相关参数如下

IREDVFTYP@IF=20mA(1.2V)
SENSORVCEOMIN@IC=ImA(30V)
ICMIN.@IF=20Ma/Vce=5V(0.4mA)

程序应该没问题

我找图搭好电路,但是不能正常工作

请高手帮我看看电路图上的问题出在哪里

希望各位可以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A:
光断续器的光敏管极性好象反了

你对照一下样本,看是画反了还是接反了

网友B:
别搭了,有现成的传感器和ic

ic 好象是st288 289  光电传感器也有集成的 一个公司出的,你找一下,国内的。

网友C:
lm339可以取消

1、光断续器的光敏管极性错了。
2、lm339可以取消。

网友D:
用示波器检查单片机前面的信号波形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谢谢LS各位的解答
槽型光耦我没找到相应的器件符号
所以用三极管来代替了,上面应该是发射极,下面是集电极,需要调换吗?
另外LM339是用来整型一下,以免输入单片机的信号有“毛刺”,去掉的话会影响判断吧?

网友E:
嘿嘿,想知道楼主的那个图什么软件画的?这么奇怪

网友F:
楼主的图应该是用EWB(或者更高版本)画的吧,也有点像prote

光耦三极管的发射极应该接地。

楼主:
是用ExpressSCH画的,很小很方便的软件

谢谢楼上的朋友!
我已经对电路图做了修改
还请各位帮我看看好吗
谢谢!

楼主:
电路图如下

RT

网友G:
LM339

可以不要,呵呵

网友H:
339不仅不能整型,反而会让信号更差。还不如IO口本身的施密特。

网友I: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相位, 要保证两光电偶合器相位相差90度左右.也就是说不能让2光电偶合器同时倒通和截止

网友J:
要加放大否则分辨率不够,参考图。

楼主:
谢谢各位了!

LS朋友的电路图中的光耦是芯片式的那种光耦吧
槽型光耦跟它好象还不太一样
我曾经按照这个图搭过电路
可是没有成功
当时用的3极管是1815
其他部分都是一样的
后来才改成用LM339

网友J:
图是借用的,原理一样,说说不成功的原因。

网友K:
槽形光耦

当电机正转时,槽形光耦的输出是不是类似锯型波?如果是这样,那么当电机反转时,槽形光耦的输出也是锯型波,那你怎么判断是正转还是反转呢?

楼主:
正反转的判断是通过两个光耦的相位差来实现的

图上已经画了
两个光耦之间的相对距离等于(N+1/2)个齿距,即相位差N*180+90度
这样正转和反转时两个光耦输出的相对波形是不同的(A LEADS B OR B LEADS A)
再通过单片机进行判断

不成功的原因我也不太清楚,只是检测不到信号
至于单片机的程序是经过我的导师修改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J:
。。

你应该分别测一下挡住光与不挡光,三极管b与c对地电压数值,告诉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L:
学习

小弟我以后也会到处请教的啊

网友M(2013-03-01):
我看不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