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讨论一下嫦娥一号

楼主(2007-10-27):
来讨论一下嫦娥一号

来自网上的**:
10月31日17时25分,卫星远地点高度由12万余公里提高到37万余公里,进入114小时地月转移轨道。

地球和月球的距离大约380000公里,我计算了一下114小时如果走完这段距离,速度是0.9259259/S

看上去是很快,可问题是:
这个速度远远小于地球的逃逸速度,这样速度的卫星应该被地球拉回来才对的

这个问题大家说说,是为什么?

网友A:
不是这样算的吧

嫦娥妹妹走的不是直线,应该是椭圆轨道,我的理解是37万余公里是该椭圆的最大半径,而不是嫦娥妹妹花114小时走过37万余公里,这里的速度应该用向心加速度公式来计算才对,a(向)=v^2/r。

网友B:
就是到了月球也是mp3

网友C:
不应该只考虑地球

嫦娥卫星的地球轨道应该是椭圆轨道,近地点背向月球、距地球约200公里;远地点应该在地心与地月系统的重心之间,但不会接近地月系统的重心。

变轨的窗口,在卫星运行到远地点,这时的逃逸速度是很低的
(越接近地月系统的重心处,逃逸速度越小,如果有必要,卫星完全可以在重心处静止不动),卫星只要点火加速,即可冲过地月系统的重心处,在月球引力场作用下,加速运行,到达月球附近后,改变发动机方向并点火,降速到月球第一宇宙速度,并通过变轨技术获得适合的姿势及方向,维持运行。

网友D:
那个地方叫“拉格朗日点”

该点地月系统的合成引力为0。

网友E:
这就快讨论三体问题了,这方面awey是专家

怎么不见说话?

网友F:
高中的物理知识,我就不搀和了,嘿嘿!

网友C:
打击面太广了

网友G:
哈哈~~~这个跟用一根针顶一个钢球一样难~~~~~

网友C:
一点不难啊

偏离重心了就变轨,由于在重心处所受到的引力很小,每次变轨都只需要消耗很少的然料,嫦娥为了保持有效栽荷面向月面,需要不停点燃相关的姿态发动机,带的那点燃料,也够维持一年呢。

网友H:
嫦娥一号发射过程模拟,LZ看看吧

<iframe width="500" height="500" border="1" src="http://imgs.xinhuanet.com/swf/change.swf"></iframe>

唉,不管懂不懂都先来玩个科学游戏吧:亲自发射嫦娥一号
看看火箭应该怎么飞吧

过关了,你就试试给地球或月球发颗卫星。

 相关链接:http://www.21icbbs.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7&t=2577661&tp=%u5320%u4EBA%u53D1%u5C04%u7684%u5730%u7403%u4EBA%u9020%u536B%u661F%uFF0C%u4E00%u5171%u7ED5%u5730%u8FD0%u884C%u4E8660%u591A%u5708

网友C:
这个没用的

它不会变轨

网友C:
并且游戏中的月亮是静止不动的

差十万八千里呢

网友E:
“拉格朗日点”一共有五个

其中三个是不稳定点,两个是稳定点。三个不稳定点在地月联线上,两个稳定点大约在月球绕地轨道上,与月球在轨道上成正三角形的三个顶点。
所以 davidli88 在4楼和5楼所说的,如 computer00 在10楼所说,是一个不稳定拉格朗日点。

网友C:
是吗?

在我的想象中,重心就一个点呢。搜搜看去

网友H:
就是因为不能变轨,才更难啊

比如发射个这样轨道的,
在地球间和月球间穿梭,
到了月球疯狂采集数据,
到了地球疯狂发送数据,
岂不是很爽?

网友C:
补课啦

拉格朗日点是以著名的法国数学家和力学家拉格朗日命名的空间中的一个点,也被称为太空中的天平点。它存在于两个大的天体之间,由于受到两个天体的重力影响,位于这一点上的小型物体可以相对保持平衡,不需要动力推进以抵挡引力作用。在每两个大型的天体之间,比如太阳和木星、地球和月球之间,理论上都存在5个拉格朗日点,利用拉格朗日点的原理,科学家们就有可能制造出不需要能源动力的太空船和空间站。作为从地球到太空的第一站的地―月L1拉格朗日点位于距地球323110公里的轨道上,NASA的研究人员将在这里建立一个太空基地,完成太空机器人的测试工作,并作为宇航员的训练基地。通过这个中转站,宇航员和机器人可以非常容易地在月球站和地球间往返,为此后进一步的太空探索做好准备。另外,如果一旦出现紧急状况,宇航员也能够迅速返回地球或得到营救。拉格朗日点也为宇航员登陆火星或是更远的星球提供了可能性。如果飞船依照设计好的拉格朗日点分布轨道的路线飞行,太空飞行的时间将大大缩短,燃料也可以极大节省。

在每个由两大天体构成的系统中,按推论有5个拉格朗日点,但只有两个是稳定的,即小物体在该点处即使受外界引力的摄扰,仍然有保持在原来位置处的倾向。每个稳定点同两大物体所在的点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

网友C:
不是死了

估计是软件算法的问题,计算量太大,忙不过来了,只好人为消灭它

网友H:
两个稳定点是知L4、L5吗?为什么是等边三角形?

有计算公司吗?
两个天体质量相差很大时还会是等边三角形吗?

网友H:
不是死了,应该是火箭没动力了

那个软件考虑得太简单,漏洞太多了...

网友F:
xwj 发射的是个卫星,本来就没动力的

网友C:
卫星也有动力的

有好几台姿态发动机,不过推力都很小

网友I:
这关我过了

网友I:
绕月成功

可惜没有击中全部目标

网友I:
已经找到两种击落全部目标的参数

引用 网友J:
同僚|校友|老乡会 ←返回版面
41楼: 俺的数据是对的,应该是你的角度是直接输数据而没有去旋.
力可以直接输数据,但角度不行.

下面的方法更省油:THRUST=6.783,ANGLE=55.795,55.711也可以,看来,要求并不是太高,可惜后者没有COPY下曲线。

网友C:
ic921玩上瘾了

注意休息啊

网友I:
喜欢那个漂亮的飞行曲线

将来就这样干,哈哈.....

网友I:
这个打得最好

楼主:
晕,讨论了半天,都在玩游戏呀

我知道卫星走弧形轨道,就算弧形轨道比直线轨道长2~3倍,也没有超过
地球的逃逸速度呀

网友H:
LS,因为你忽略了月球的引力!

逃逸速度的意思是:
    在地球上发射一物体使之到达无限远处所需的最小发射速度.

1、我们并不用发射到无限远,而是只要越过“拉格朗日点”即可
2、卫星并没有逃逸出地球,还是在地球的引力范围内
3、火箭并不是以平均速度运行的,也不是垂直运行的哦,开始的加速阶段速度很低的哦,加速度=卫星推力-地球引力G-空气阻力,--晕,那火箭的多大的劲啊?燃料能烧多久啊?
因此,垂直发射阶段只在起步时由大功率一级火箭帮忙,飞起来就变成斜着慢慢绕了,一级火箭很快烧完,扔掉,靠二级火箭持续加速了--因此开始时的离开速度是很低的哦

4、最关键的是你忽略了月球的引力,而且以为火箭是载着卫星直接飞到月球上去的!
--实际上是绕了N个圈,先在天上转几天才奔向月球的哦
    而且,奔向月球之后还得继续在天上转圈,只有这样才能最终
    达到预定的稳定轨道哦
    也就是说这114小时实际上大多都是在转圈玩呢!!!

考虑到月球的引力,如果轨道能计算得非常准确,那么我们甚至可以用下面这样的方法把卫星扔出去很远:

我们先把轨道计算到紧贴月球绕过去,那么在月球的引力下月球可以变成加速器,把卫星高速的甩出去很远很远哦(当然,扔出去后引力就是往回拉的,但中间是可以获得很大的速度的)
我们再让它甩过木星,经过木星时再甩过去,在适当的时候火箭点火,变轨,进入地球和木星的轨道,再多次加速...

就算没有逃逸出去,也能获得个很扁很扁的轨道,把卫星“扔”出去很远很远哦

网友K:
咋没看到awey上来摆弄一下???

楼主:
俺知道卫星是走很多圈圈轨道的

只是一直不明白逃逸速度的具体概念
现在还知道有个  拉格朗日点

长进了

原来卫星在地月转移轨道,只要和波音飞机同样的速度就可以了,原来以为至少要3~5km/s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