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的工作原理几问,高手请进-->

楼主(2007-10-27):
本人最近对网卡产生浓厚兴趣,但发现网上对于网卡的工作原理的解释不够详细。例如:
1、电脑在开机时,网卡是否会主动发送启动讯号给路由器或者MODEM以示其可以开始工作?如果会,请转第2问;否则转第3问。
2、这启动讯号是模拟量还是数字量?如何构成?最高电平、最低电平及频率如何?检测电路如何?
3、路由器或者MODEM是如何检测到网卡已经启动?检测电路又如何?
4、路由器或者MODEM是如何检测到网卡一直在线?信号如何?检测电路如何?
5、电脑关机时,网卡是否会主动发送停机讯号给路由器或者MODEM以示其将要停机?如果会,请转第6问;否则转第7问。
6、这停机讯号是模拟量还是数字量?如何构成?最高电平、最低电平及频率如何?检测电路如何?
7、路由器或者MODEM是如何检测到网卡已经停机?检测电路又如何?
有人能回答这些问题吗?不过,能否回答没有关系,只要有兴趣就与我联系。谢谢!
QQ:184163149  Email:  guoguanrong@163.com  guoguanrong@tom.com  guoguanrong001@sohu.com
如有需要,本人可申请MSN或者其它通讯工具。

网友A:
答复 网卡的工作原理几问:

网卡的工作原理几问,高手请进-->

本人最近对网卡产生浓厚兴趣,但发现网上对于网卡的工作原理的解释不够详细。例如:
1、电脑在开机时,网卡是否会主动发送启动讯号给路由器或者MODEM以示其可以开始工作?如果会,请转第2问;否则转第3问。
--任何有启动程序(启动芯片)的PCI、ISA板卡(包括网卡以及其他板卡)可以在系统自检完成后获得运行权,网卡也一样可以选择是否带启动程序,
这类网卡通常会先显示个设置界面,然后向网络广播一系列的请求,从而实现DHCP、无盘启动等功能

2、这启动讯号是模拟量还是数字量?如何构成?最高电平、最低电平及频率如何?检测电路如何?
--发送的信号当然是网卡正常通讯信号一样的,该是什么就是什么;只是里面的数据是包含了大家约定好的启动命令和参数的数据包,服务器收到对应的数据包就执行对应的特定程序罢了

3、路由器或者MODEM是如何检测到网卡已经启动?检测电路又如何?
--载波检测。以太网在网线上传送的是曼彻斯特调制的载波,靠相位变化来区分数据1和0,自己去搜索搜索相关知识吧

4、路由器或者MODEM是如何检测到网卡一直在线?信号如何?检测电路如何?
--看第三问的答案
5、电脑关机时,网卡是否会主动发送停机讯号给路由器或者MODEM以示其将要停机?如果会,请转第6问;否则转第7问。
--网卡不会,网卡的程序只在系统自检后那一下起作用,之后就没机会获得运行权了;当然,如果你电脑程序关机前发个代表关机的数据包,那么网卡会忠实的一字不差的给你传送出去,但这不关网卡什么事。

6、这停机讯号是模拟量还是数字量?如何构成?最高电平、最低电平及频率如何?检测电路如何?
--网卡只认数据,它只负责发数据、收数据,至于它怎么发数据收数据,别的设备不需关心,反正把数据交给它就行了
--就好比你寄信,贴好邮票塞进邮筒就行了,至于别人是开货车、还是坐面的、还是骑自行车、走路送信,那不关你的事!

7、路由器或者MODEM是如何检测到网卡已经停机?检测电路又如何?
--重复问题,看第三问答案!

有人能回答这些问题吗?不过,能否回答没有关系,只要有兴趣就与我联系。谢谢!
QQ:184163149  Email:  guoguanrong@163.com  guoguanrong@tom.com  guoguanrong001@sohu.com
如有需要,本人可申请MSN或者其它通讯工具。

楼主:
答复 网卡的工作原理几问:

先谢谢你的回答!
但我关心的是网卡工作时的电信号能否用简单的电路检测出来?能否给出电路图及详细说明?谢谢!

网友B:
看看这个先

http://www.21cstar.com/dhome/2007/0821/content_1552.html

网友C:
协议我不懂,做硬件的

随便说几个
网卡一般外接晶振,现在很多都25M
网卡外部会有个e方proom放mac地址等
10/100M网卡有两对信号线传输数据
1000M是4对

现在的网卡一般功能都很强大,供电嘛,插ac电的时候就工作
可以网络唤醒,关机等很多功能

想到的就这么多了

网友:
回答一下

但我关心的是网卡工作时的电信号能否用简单的电路检测出来?能否给出电路图及详细说明?谢谢!
////////////////////////////////////////////////////////
可以,最简单的方式是用HUB芯片或者SWITCH芯片,网卡工作时都会有一个“心跳”,HUB或者SWITCH都会检测到,这时HUB或者SWICTH会在对应的端口指示灯来指示,你检测这个灯或者类似的输出就可以了。

上面说的对原理不需要了解,如果楼主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找一个网络变压器,在接收端就可以收到网卡收到的信号,10M是曼码,100M是4B/5B编码,楼主自己搭个模拟电路搞一下,注意自动增益控制。如果确定只是检测有无网卡信号,lz整个差分放大,变直流,比较,输出就ok,注意放大器的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