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关断型可控硅可以用来做直流的通断控制吗?

楼主(2007-10-28):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不方便

可关断可控硅是靠给触发极施加负向电压关断的,低压小功率下远不如用晶体管或MOS管做开关简单,而且效率也低于后者。可关断可控硅主要用在晶体管/MOS管因制造工艺及成本方面的原因所受限的高压大功率开关控制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