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OSFET驱动电磁喷嘴(图)

楼主(2007-10-28):
(无正文)

网友A:
Q1 是什么意思?

楼主:
re

就是想请教大家Q1的作用。

楼主:
补充

L1是喷嘴电磁阀线圈

网友B:
Q1,Q2交替导通,加速吸收电感反电势用

下图是俺做过的高速离心机马达驱动部分
T2导通时马达转(此时T1截止)
T2截止时马达仃,此时T1导通,马达反电势通过T1释放.
T1不用会有很大的干扰毛刺,甚至会死机.
LZ的图好象有误.

楼主:
re

图是我根据汽车ECU板画的,应该不会有出入。
我想会不会是由于对喷嘴的响应能力要求较高(喷嘴的开启时间必须被精确控制),所以不能用简单的一个二极管来吸收反电动势。
续流用二极管会让喷嘴电磁阀中仍然有电流,造成电磁阀延迟一段时间关闭?

网友C:
速度+低阻抗

速度+低阻抗

网友D:
续流才会造成电磁阀关断延迟

楼主:
re

看了一下Q2的资料,Vclamp只有42v,如果不续流有危险,续流会影响电磁阀关断,Q1可能是控制续流时间,做一个折中?
看另外一种方案是用IGBT,没有续流。

网友E:
楼主图中的Q1与tyw图中的T1作用完全不同

T1的作用是刹车,Q1的作用是续流(可控续流)。

网友F:
目的是想消磁???

驱动脉冲消失后,线圈要及时消磁,以精确控制喷油量.

但从利于消磁的角度看,消磁电阻在打火的情况下,越大越好.不如将Q1改成个数百欧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