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极性信号,运放单电源供电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7-10-28):
  如果要放大的是单极性信号,运放用单电源供电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考虑接近0V的信号怎么办?

网友B:
主要是输出接近0V时有问题

有的场合用个下拉电阻

网友C:
关注

恩,应该有很多需要考虑的方面,比如需要的输出,运放的配置等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楼主:
RE

单极性信号,如果考虑0V输出的问题,那么负电压怎么选,一定要等于正电压吗? -0.7V行不行?

网友D:
关键是运放的选择。

网友E:
回楼主

双电源并不要求正负电源电压相等,负电源电压只要能满足使用要求即可,最主要的是满足输入信号摆动幅度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