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识图

楼主(2007-11-02):
你好:小弟是初学者.想请教大哥们几个问题?
示波器上怎么读电压值?
一个电路中占空比怎么测?在示波器上怎么读?
希望个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A:
参考一下

示波器基础知识.part1.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218292230.rar
示波器基础知识.part2.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2183030430.rar
示波器基础知识.part3.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218314859.rar
示波器基础知识.part4.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2183134342.rar
示波器基础知识.part5.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218320368.rar
下载后更名为 01.rar~05.rar 才能解压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示波器了

示波器上有个旋钮一格多少电压
你读波形占的格数就知道了

现在的数字示波器电压 占空比都是直接数字显示了

楼主:
回复2楼

2楼的大侠.请举个例子吗?或者发到我邮箱:xyf861002@126.com.谢谢.麻烦了

网友C:
哎呀,这个问题还是偶们菜鸟来回更好理解^_^嘿

你呀想想办法呀,不会读也可以有其它办法的呀!

第一:最基本的,示波器上的纵向的格数代表电压,这个知道的吧?
知道这个就好办。

第二:可以找个1.5V的干电池,或者干脆取下你手机的4.2V锂离子电池
就用你的示波器去测他们的电压,看看示波器上的横线向上移动了几格,
因为电池电压是已知的,已知电压除以格数,不就是每格代表的电压值嘛?
电池电压一般不是标称值,可以先用万用表测出实际值,再上示波器!

不就全搞定了嘛?

网友C:
哦,补充一下,如果横线不动的话

那说明你的示波器设置到了交流耦合,选择直流档就可以了!
交流耦合档会把直流信号过滤掉,所以如果设置到这一档就测不了电池电压了

其它任何设置与你现在学习用示波器几乎没任何关系了(可能,说不定有老师会纠正的^_^你先琢磨琢磨吧)

网友C:
再提醒一个,如果测电池时横线没了:

那说明你的电压档设置太小了,把它调大,你就可以看到横线了!

楼主:
占空比

我是问占空比.能否举个例子.
电压纵向.时间横向
我知道的

楼主:
谢谢大家

网上找一下就有的.太清楚的

网友D:
占空比的测量更简单

不必像5楼6楼那样校准,横轴扫描只要求线性。
读出高电平和低电平各占多少格,做一次除法。
如果示波器横轴线性不好,测两次。第一次让低电平在横轴左边开始处扫描,第二次让高电平在横轴左边开始处扫描,两次计算结果平均一下,这样可以将横轴扫描的非线性抵消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