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MSM的双闭环SVPWM控制请教:

楼主(2007-11-02):
双闭环PMSM电机控制系统,采用SVPWM控制,外环为转速环,内环为2并列的d/q轴电流环。转速环输出根据一定的控制策略分解为d轴电流PID(isdref)和q轴电流PID的给定(isqref),两电流PID的输出作为SVPWM的usd/usq输出控制逆变器输出。d/q PID的输出各自有各自的限幅,同时两者输出的合成矢量us由于直流侧供电电源的限制也有一定的限幅。总之,usd,usq应该落在以us的最大值为半径的圆以内。
目前有一个问题:比如在弱磁时,我将d轴给定分解得比较大,q轴给定按照负载大小分配,但此时PID的输出结果如果是usd,usq均达到了限幅值,则由于us的限幅,最终的输出将是usd,usq均为0.707,无法继续调整,使最终得到的isd不能达到我想要的电流值。
或者换一种说法,为了获得某个速度,我希望得到一定的电流iqref和idref,其中q轴PID输出只能控制usq,d轴PID输出只能控制usd,但是由于最终作用的是2者的共同作用,并且有直流电压的限制,我得不到想要的isd或isq。
我想请教有相关经验的大侠,出现上述情况是否我的控制策略有问题,比如iq的给定不合理?或者对于usd/usq的饱和限幅措施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谢谢。
下图是我的双环控制结果图,其中isqref和isdref给定部分与我的结构略微有一点点不同,不过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

楼主:
图片发不了

不过很多PMSM的svpwm控制的论文上都有

网友A(2010-06-02):
我也很想知道,很多论文都是讲速度的PID控制,倒很少有关电流的

网友B(2013-06-07):
我现在在用TI 的开发板 做PMSM 的控制,发现转速,有位置传感器,发现转速只能到2500 就不上去了,那个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