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语言实现对ini文件的访问

楼主(2007-11-03):
请问怎样使用C语言实现对ini文件的访问?是用那个fopen()函数吗?有那个会的请把比较完整的代码或方法告诉我吧,谢谢。

网友A:
像这样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void main(void)
{
FILE *file;
FILE *log;
double tmp;
if ((log = fopen("log.txt","w"))==NULL)
      {
      exit(1);
      }

if ((file = fopen("test.ini","r"))==NULL)
      {
      fprintf(log,"
Cannot open input file!
");
      exit(1);
      }
fscanf(file, "%lf",&tmp);
fprintf(log,"data is :%lf
",tmp);
fclose(file);
fclose(lo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