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夺路遥控器电路

楼主(2007-11-04):
    我最近在做120路的遥控器,但不知如何下手,有没有那位仁兄懂这个?能不能指导指导再下,不生感谢!!

网友A:
现说清楚“120路的遥控器”是怎么回事

一个控制120个目标?
还是接收器上有120个通道?
还是???

楼主:
可以输出120个控制信号

网友B:
不难

找现成的315/433MHz收发module,加上51单片机,再参考一下红外遥控器的IC的编码就OK了!
前天去医院打吊针,发现输液室里每一张椅子侧边都有一个无线"呼叫器",病人一按,护士站旁的显示屏就会响,并且显示出座位号.这是个多发一收的系统,和你想做的东西相反.我当时算了一下,成本顶多也就是10元/路吧.

网友C:
方案要看这120路的分布范围和响应速度的要求

楼主:
范围挺大!!

楼主:
范围挺大!!

我们是给类似商场之类的地方用的,是民用的,所以响应时间的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D:
标题里的“夺路”两字把我骗了进来`~~~

网友A:
呵呵,你以为是夺路狂飙啊?

网友A:
是一个机器“输出120个控制信号”吗?

那只是简单的IO扩展啊,没什么难度的

只是你的线都从1个机器输出的话,有的地方岂不是要拉好长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