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红外发射与接收的问题

楼主(2007-11-05):
使用PIC单片机,但是接受非常不稳定,先不谈程序,请问硬件有错吗?

网友A:
距离多远,如远的话,r2是200阻值有点儿大

网友B:
收,发频谱范围配对了吗?

接收头电压正确吗?图上看不出

网友C:
硬件没错

楼主:
可能呢接头电压滴问题

现在只是测试50cm左右哦,就有接受不稳的问题。
试下6V的VCC,看看如何..........

网友D:
调制

有没有做38k调制?没调制能做50CM算很好了。

楼主:
有恩

传送的是32位字节的数据

网友E:
调制

每位数据至少含有10个以上38k脉冲波

网友F:
R2 用5 或 10

接收头电源要去耦

网友G:
R2用200欧太太太大了

网友H:
我用的13欧  可以发5m

网友I:
这个接收头自动解调,发送时38K载波调制

5M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