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的问题

楼主(2007-11-05):
问下各位大侠,PROTEL原理图可不可以转成PADS原理图。谢

网友A:
去下个工具就好转了

<BIG><BIG>PROTEL到PADS原理图,PCB转换工具</BIG></BIG>
Translators.part01.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5191948996.rar
Translators.part02.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5192231884.rar
Translators.part03.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5192311585.rar
Translators.part04.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5192357971.rar
Translators.part05.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5192447982.rar
Translators.part06.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5192532629.rar
Translators.part07.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5192611299.rar
Translators.part08.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5192649330.rar
Translators.part09.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5192731354.rar
Translators.part10.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5192814641.rar
Translators.part11.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5192853196.rar
Translators.part12.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5192934852.rar
Translators.part13.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5193012151.rar
Translators.part14.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5193040466.rar
下载后更名为 01.rar~14.rar 才能解压

楼主:
THANKS

下载下来,现在OK了。谢谢你了tyw

楼主:
有点问

这个软件 怎么PCB没办用啊,原理图可以

网友A:
哈哈,俺也没用过,少累哈

去这里"PCB天地"看看 → http://www.maihui.net/index.html

 EDA、PCB软件教程与经验              ◇Mentor Pads2005 中文培训教
◇从实例中学习OrCAD-PSpice10.3
◇PCB Allegro 中文教程
◇Cadence 整合中文教程
◇Ansoft HFSS 9.2使用手册
◇OrCADCapture上课讲议
◇OrCAD 中文入门教程
◇Protel 99SE 中文教程
◇Zuken-PWS数据使用方法
◇CR5000/BD中文书说明书
◇高速PCB设计指南
◇SystemView 中文教材
◇实用资料库
◇EDA教学资料
◇Allegro PCB 电路设计
 软件下载-[]Ansoft.HFSS 简介]◇Mentor PADS 2007 下载--赶快呀!
◇PROTEL到PADS原理图,PCB转换工具
◇PCBNavigator 5.1
◇Cam350 V9.5 最新下载
◇Cam350 V9.5 Keygen
◇PROTEL到PADS原理图,PCB转换工具最新版
◇阻抗计算软件Polar SI8000 V3
◇GC-Prevue v15.1.4
◇PCB自动拼板开料系统V6
◇Altium Designer 6.6 keygen
◇PCAD 2004 PCB软件
◇Protel99se中文版 带SP6
◇Protel 99SE SP6 增强程式
◇ViewMate Gerber处理
◇V3001 软件下载---经典的CAM处理软件
◇V2001 FOR XP版---CAM处理软件
                        中文汉化补丁-[]最强线路CAM软件简介]◇Mentor PADS 2005 SP3 简体汉化版
◇Mentor PADS 2005 简体汉化版
◇GC-Prevue 中文版
◇GC-Place412 增强外挂程式
◇GC-Powerplace 中文汉化程式
◇GC-Powerstion 中文汉化程序
◇Gerbtool V14 中文化程式
◇CAM350 汉化程序
◇Protel DXP2004增强工具
◇Protel DXP2004 汉化包
◇Protel 99 SE 标准汉化V1.2
◇PowerLogic_PowerPCB 中文字库
◇PowerPCB 5.0 简体中文汉化包
◇PowerPCB 5.0 繁体中文汉化包
◇Protel 99SE 中文汉字输入补丁
◇PowerLogic-PowerPCB中文字库
                      Gerber-CAM光盘集  EDA-PCB软件全集  Ansoft软件集
 B冶具制作工具光盘  Genesis教学光盘  CAM资料光盘   Gerber 教程→[Gerber-CAM在线教程]◇AOI与ICT测试技术
◇Rout制作中文教程
◇CircuitCAM4.3 介绍
◇Gc-Place4.12操作步驟
◇Gerbcam教程(坐标抓取)
◇飞针测试上机操作技巧点滴
◇提高飞针测试的真实性和工作效率
◇GC-CAM 线(Traces)变点(Pads)
◇GC-CAM 选取测试点
◇CAM350 中打印输出中心点
◇GC-CAM 双面板CNC程序编写方法
◇Valor Genesis 操作规范
◇Valor Genesis 制作规范步骤
◇Valor Genesis 操作指引
                        PCB实践与使用-[]Cadence软件介绍]◇微波电路及其PCB设计
◇射频电路PCB设计
◇解读主板的走线和布局设计
◇PCB术语总整理
◇PCB设计技巧
◇PCB的外型加工
◇芯片焊盘设计标准
◇PCB流程-内层
◇PCB流程-沉镀金
◇PCB流程-图电蚀刻
◇PCB流程-外型加工
◇PCB流程-Laser Drill
◇PCB流程-PE
◇PCB流程-AOI

                         电子与线路板◇高密度印制电路板(HDI)介绍
◇印刷电路板焊接缺陷分析
◇印制电路板金属表面的预备处理技术
◇改善孔壁粗糙度
◇镀通孔制程(镀通孔)
◇制作外层线路(外层)
◇线路电镀(二次铜)
◇绿漆制程(防焊)
◇焊垫表面处理(OSP,化学镍金)
◇印制电路板故障排除手册四
◇印制电路板故障排除手册三
◇印制电路板故障排除手册二
◇印制电路板故障排除手册一
◇印制电路板制造简易实用手册
                        工艺指导书◇顺序层压法制作埋/盲孔多层板工艺探讨
◇沉铜质量控制方法
◇线路板D/F工艺讲义
◇FPC补强工艺介绍
◇多层印制线路板沉金工艺控制简述
◇PCB与基板的UV激光加工新工艺
◇PCB电镀镍工艺
◇印制板表面镀(涂)工艺
◇PCB镀覆工艺控制(二)
◇PCB镀覆工艺控制(一)
◇双面印制电路板制造工艺
◇印制电路板制造工艺参考资料
◇PCB工艺流程详解
◇PCB 制造工艺简述
                          实时操作资料全集  PCB工艺技术资料  电子电路书籍集
 EDAPCB教学资料  ADS微波教学资料  芯片封装资料   专题介绍:实时操作系统 [Tornado ARM 简介]                 实时操作资料 嵌入式操作系统教材
嵌入式系统的C设计
操作系统--清华大学教程
Nucleus PLUS参考手册
Nucleus 分析报告
WinCE 驱动开发
DSP讲义入门经典
清华-DSP开发技术
 ◇[#0066ff]如何构建eCos嵌入式系统
◇[#0066ff]Windows CE 4.2下PC与单片机的串行通信
◇[#0066ff]实时操作系统VxWorks在跟踪雷达系统中应用
◇[#0066ff]嵌入式系统数字图像采集接口电路设计
◇[#0066ff]嵌入式系统的总线技术及其应用
◇[#0066ff]嵌入式系统在军用PDA中的设计
◇[#0066ff]一个典型的嵌入式系统设计和实现
◇[#0066ff]三种嵌入式操作系统的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