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讨论一个钽电容的问题

楼主(2007-11-06):
首先我想说明的是,钽电容是电解电容,体积较小,容量较大。然后我想问的是,我在网上查资料,有说由于钽电容过负荷能力差,设计使用电压应低于70%额定电压,在电源滤波电路和低阻抗回路,设计使用电压应低于30%额定电压,以保证其可靠性。

我这里是出产品的,我们的产品在电源部分就用到AVX的钽电容,100uf 10V的,但是好象在部分滤波部分没有遵循这个原则,在滤波时电压达到了50%,但是经过了几年产品了,基本上在这个地方是没怎么坏的。

本来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我想怀疑下,我在网上看到的那30%这个理论是错误的吗???

网友A:
试过16V的接上12V一下子就爆了

楼主:
。。。。。。

晕,我刚做100uf 10V的,由于想做耐压,但我这里的仪器比较烂,最小只能打到60V,所以我就改成用直流加压器加压(当然是加到10V,我可没勇气加到一般电容额定电压的250%或者300%),然后过半小时后,再测其容值,如果没坏的话,容值应该是不变的,试了十几个了,都没问题。但是听同事说,好象不会爆~~~就是冒个火,冒点烟。不会炸浆的(里面没电解液~~~~:P)

网友B:
原来是这样啊

去年我在调试一个板子的时候,钽电容总会爆炸,一直搞不清原因,原来它的实际耐压值比标定值要小啊

楼主:
......

等待ing,来个解释的人哦

网友C:
用的位置比较重要

这个要看你用在哪里,线路对他有什么要求。位置比较重要

楼主:
对不起~~~

我不是在最开始说了吗?

是在电源部分的,要求用钽电容来滤波。只要求其做滤波功能,此时的电压是5v,而我用的是100uf 10V的。但是网上有人指出钽电容来滤波,此时的电压最好要在额定电压的30%,但是实际已经50%了,是否有点高?这样我怕影响到电路,而且我需要不能有太高的损坏器件的概率,毕竟是公司出产品,如果真的危险,我想损失比较大,所以来问问,请达人给点意见。

网友D:
正规产品的耐压不会乱标

    楼上有人说16V的钽电容接12V立刻就爆只有3个原因,1是劣质电容,2是接在脉动直流上,3是极性接反。钽电解不适于用作工频整流器后的电源滤波,因内阻问题损耗较大,做主滤波电容时如果负载较重容易发热进入恶性循环,但可以用在一些小功率DCDC的电源滤波上。楼主的滤波只要不是用在输入电压变动很大整流输出滤波上,是不会有任何隐患的,关键是不要上当买了伪劣产品。

楼主:
谢~~~~

我丢,都是深圳的,呵呵。谢谢拉。。。chunyang

网友E:
同意楼上

一般钽电容用在纹波不是很大的滤波电路。如果是整流过后刚出来的地方,最好用铝电解电容。

网友F:
学习了

我一般除2用

网友G:
简单说,钽电容要同时考虑对电压和冲击电流的承受能力

网友H:
的确如此,当年年幼无知爆过钽电解

把钽电解做电机驱动板的电源滤波,15V的供电我用的25V耐压,还根本没考虑续流反压的影响。爆炸率很高,呵呵,有时候一上电就星星点灯

网友I:
钽电容 损坏一般都是 短路

网友J(2011-08-31):
这个讨论好。
我们前几年有一款产品用的100U/25V的,12V电路上用,生产老化过程中就爆了不少,
很郁闷,怪供应商给的有问题,换了一批还是这样,最后也没搞明白到底为啥爆,只能换成铝的了。

网友K(2013-02-05):
如何测试钽电容的好坏?除了加压、短路

网友L:
商品化的开关电源盒,输出15V进电路板,入口处用336/16v的钽电容做滤波,也没见坏过。当然,电容质量是好的。
出现过一次问题,发现是后续的双电源运放使用有问题——未用的运放直接接成了跟随器,正端接地,就会爆入口的钽电容。

网友M:
标称电压就是能正常工作的电压,离损坏还有一段距离,通过严格测试出厂的电容,应该会留有余量。连标称电压的性能都达不到,请直接跟供应商退货,并且重新评估供应商。

网友N:
引用 网友D:
    楼上有人说16V的钽电容接12V立刻就爆只有3个原因,1是劣质电容,2是接在脉动直流 ...

这个说的很对。 电源部分尽量用电解或者铝电容,不要用钽电容。

网友O:
我用了n年的钽电容,从来没有爆炸过

网友P:
偶,是吗,我不仍同

网友P:
耐压增大,但电容变小

网友Q:
标记一下,这个讨论得记住了。

网友R:
胆电容因其漏电很小一般用在定时电路上做定时电容,很少用到电源的滤波上。

网友S:
我的钽电容还没有爆过,学习了

网友T:
钽电容本身还不错啊,但是我们开始用的比较少了。

最关键还是在于钽电容失效后果比较严重,如果是对可靠性要求不高的还无所谓,对于想售后可维护的,如果钽电容失效烧了板子,整块板都要费了

网友U:
关键要考虑到尖峰电压。。。。一般设计要考虑到50%的余量

网友V:
钽电容我经常用于IC滤波. 电源里面也有用, 但还是铝电解和叠片陶瓷用得多一些.
只要不是明显设计错误, 从来没有爆过.:lol 有一次爆钽电容, 是因为短路.
至于电压降额, 这个应该有要求, 我会查查.

网友W:
100uF 10V钽用过比较多,基本都是在LM2596-5的输出电容,没发现坏的。

网友X:
钽电容在过压或反接的时候坏的速度比铝电容快很多。
但由于钽电容内阻小,发热也小,因电容品质发热烧坏的我还没见。
钽电容不能反接,好象一点点都不可以,试反接过一个,立马短路了。

至于使用电压范围,我的很多电路中都没有预留30%,5V的PWM输出我经常用6.3V的,12V组也就16V的,使用很长时间也没见有问题,或者说这个损坏是否与电流中夹杂的毛刺有关?

网友Y:
用过额定是10V钽电容用到 9V电路中 连续工作的N天,有一天放鞭**了,后来改成电解了,把它(钽电容)放到5V中,没遇到过爆的了,还是多留一点空间较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