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请教一个似乎是初级的物理知识,关于光学测距

楼主(2007-11-10):
就是光学测距的理论精度是多少?它与用于测量的光波长有什么关系?简单的倍数关系吗?

今天看到一家公司代理的德国光电测距产品,总觉得号称的精度有点夸张^_^

网友A:
你指的应该是光(激光)测距而非光学测距

    光测距的精度理论上可以做的非常高,尤其是在短距下,至于和波长的关系也要看其工作原理。常见的激光测距机有脉冲式和相位式两类,前者输出脉冲光波,完全靠直接测量回波时间来测距;后者则是利用连续的调制光束在往返传输过程中的相位变化差值来间接测距,这就与波长直接相关了。不过,在实际测距中,光的波长量级相对待测距离而言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自然可以认为无关,只是不同波长的测量光束需要的发生及接受器件不同,制造难易度和精度就不同,所以又跟波长有关系了,脉冲式测距机的波长相关性也同样在这里。所以,需要正确理解波长和测量精度之间的“关系”。
    光学测距则是完全不同的范畴,基本原理是利用参照物、格线等对光学成像的机械测量获得,与光测量相比误差大得多,典型的应用如**兵观察望远镜等,这类产品可以有电子部分,但仅仅是辅助手段。

楼主:
多谢指点!

谢谢chunyang老师!

网友B:
write back:

哦,又学到东西了:光测距和光学测距!

网友C:
好象见过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