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办法能将MC34018的声音放大而不啸叫?

楼主(2007-11-12):
各位前辈:我现在做一双向对讲设备,用的是MC34018方案,由于需要在小型工厂使用,所以想把喇叭声音加大些(SPEAKER=3W),所以在其输出加了一个LM386做功放,但那样会产生啸叫,请问各位有什么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谢谢大家!

网友A:
没做过,看这样行不

用示波器看消叫的频率或者频段。然后在放大电路里面对这个频率或者频段衰减。

网友:
喇叭外置

网友B:
要讲究MIC和扬声器的安装位置

MIC还得选择强指向性的,距离-灵敏度衰减指标也要合适。

网友C(2008-04-25):
用削高频的M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