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个屏幕录像软件....

楼主(2007-11-12):
经常看到一些培训录像,在自己的PC上边操作边讲解,后台有个软件,可以把操作过程和讲解在本地硬盘录成个视频文件.....

请问这个(些)软件叫什么名字?先谢谢了!

楼主:
re:2楼

圈圈同志:这样灌水太没营养了吧....

网友A:
camtasiaf 或者屏幕录象专家或者pmlszj

圈圈说的没错,百度一下有很多

这类软件由于录制的视频侦都比较小,只适合做教程什么的。

各个软件都大同小异。随便下一个注册一下就可以用。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

其实我是和圈圈开玩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