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震动的剧烈程度是怎么描述的?
来自 2楼

楼主(2007-11-12):
参考一下

振动强度常用振动加速度来描述,加速度越大表明物体振动的程度越剧烈,反之则相反。
亦即单位时间内振幅的增长率. 相同振幅,若是慢慢增长的,就称不上剧烈.

网友A:
不错是加速度

    普通机械振动采用加速度表示强度,在网上搜搜振动实验台的规格书就知道了。
    上大学的时候给人抓差干过一个“振动时效装置”,站在振动台上再将频率调到腹腔的共振频率附近开振,那个感觉极奇怪,一定强度下(没法做的太高)一会全身都就“酥”了,可不是见到mm的那种“酥”,无法形容,mm都给振的花容失色、逃之夭夭。

网友B:
chunyang 见到mm会“酥”?

网友C:
类似次声波武器

据说次声波武器就是将频率调节到人的内脏的共振频率上,幅度达到一定程度可以把人杀死,不光是酥的问题了。

网友D:
常用加速度

有时也用速度

其实主要取决于测试手段,看哪个方便

-----------------
说法不准确:有时测速度,不过最后还要换算成加速度,所以说衡量指标还应该是“加速度”

网友A:
还有

站在前面我说的那个振动台上说活、唱歌很有意思,话话是根本没法连续说的,一张嘴就是“RAP”,唱歌都是颤音唱法,mm尖叫起来个个花腔女高音,啊——啊、啊、啊、啊、啊、啊、根本就不用练……

楼主:
好东西,高度感谢^_^

chunyang老师,不怕发生共振吗?
台下的同学以为在享受,台上的人说话又不正常了,危险了也无法求救……
这……太危险了吧?
虽然未曾经历过,但想想还是心有余悸!

楼主:
救唐王应该是13棍僧哦,哈哈,跑调了

网友A:
是发生的共振才感觉“特殊”

不过强度不大,振动发生器是个100W的直流电机带个偏心轮,害怕了自己跳下来轻松。说实话,振个一两分钟还挺舒服的,只是不敢太“放肆”。

网友E:
通常规定频率和加速度

而且加速度单位常用若干g,即重力加速度的多少倍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