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一I/O接一个20UF电解,回损坏CPU吗?

楼主(2007-11-12):
我用8脚的PIC12F675(贴片的)一个I/O口接个按键,为了程序简单,使用电解消除抖动,即+5V接电阻接20UF电解后接CPU的I/O,电解负端下地,电解上并一电阻.
按键5秒中开关一次,
这种接法是否会容易引起CPU故障?(电源没电后该I/O脚电容要放电是否容易是CPU故障?)

网友A:
不会导致MCU故障,但设计不合理

直接在开关触点上并联0.01uF(标称103)的电容即可。

网友B:
可以将电容并联在上拉电阻上

楼主:
我贴上图

谢.

网友C:
只工作在INPUT状态不会有问题

但千万不要跳到OUPUT状态的“0”状态,否则极有可能把这个I/O搞定。

去抖动需要这么大的电容吗?

网友D:
怕关电时电容放电,可在IO口上串个电阻

网友E:
我也认为这样去抖动很不合理

网友F:
一般用软件去抖。

取N次,发现不一致就重来。

楼主:
我想用硬件消除抖动

各位我应该怎样改简单且可靠.
这个片子是PIC12F675,而且这个脚只能做输入用.不能输出.

网友B:
通常情况下是低电平吧? 那电容就是没电的,

电源掉电后,电容也不会放电.

其实用软件消抖很容易啊, 我觉得搞硬件消抖不划算。

楼主:
因为还要检测交流电过零点和正负半周,

还要给可控硅发触发脉冲.还要几个AD,所以想硬件消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