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规矩的波形?

楼主(2007-11-13):
(无正文)

网友A:
三极管b一般要串电阻,对地还要并个电阻。频率合适

网友B:
因为有了变压器就不大规矩啦

网友C:
变压器要输出规矩的波形很难的

因为分布参数影响比较大。

网友D:
频率低的话还可能导致变压器饱和了,那样波形必然失真

网友E:
变压器因本身的频率响应问题无法保证陡峭的沿特性

要尽量提高变压器的响应速度即提高沿的陡峭度,激励信号的频率、幅值都要在合适的点上。

网友B:
陡峭性不是问题吧

持续性倒是问题

网友F:
能否讨论下为什么连基极的波形也变了。

网友B:
可以从晶体管的反向传输特性来理解

网友G:
信号频率或脉宽不合适

高频变压器,电感量太小,方波的“顶”部必然不平,往下跌(持续性问题),甚至脉宽变窄。输入信号脉宽要小于变压器额定值
另外要避免三极管进入深饱和

网友H:
基极波形变,输出波形能不变?

虽然可能与你观测地选择有关。

继续----

既然输入是方波,输入电感就是线性电流(稳定直流,排除波头波尾),由此不难想象,输出电流根本就不会是输入那样的波形----大概只在波头波尾(上升沿、下降沿)附近有输出。

网友I:
变压器(电感)的持电流续性的特性

变压器(电感)的持电流续性的特性,使之不能良好地传递方波。只能传递连续变化的波形,例如正弦波,锯齿波。电容也是有类似的这么一个现象。而电阻则能很完整的通过方波。当频率高到一定程度,寄生电感也就产生一定影响,使线路传输特性趋向感性。

如果在初级并联RC,则电流在初级绕组内经过RC缓冲,尖角会被倒圆。
∩ ∩
 ∪ ∪
楼上有说过,“顶”是无法一直保持平坦的。

如果信号源内阻很小,则信号必须经过一个电阻再进入B极。否则可能因过流而损坏BE结。
电感切断电流时会有一个惯性电动势。这个电动势和VCC叠加,会给C极一个高于VCC数倍的电压,这个电压很可能造成C-E极击穿。在变压器初级绕组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或RC网络来消耗这个能量,以降低对三极管的威胁。
次级负载带来的影响,C级可能出现负压毛刺,从BC结拉动电流,引起波动。可给三极管CE极反并一个高速二极管充当阻尼,通常次级带阻性负载不需要这样。

用高性能的示波器观察各点波形可发现一些相关现象。如果B极波形有严重变形,看看电路或元件是不是有毛病。

要使次级绕组短时间内输出一段近似平坦的波形,必须在初级把波形扭曲(补偿)。但是这样也不可能完全保留原始方波的波形质量。代价也太大。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实际测试的波形不只是其幅度的不平,最让我不能理解的是其相位在乱变,并且在副级的两头的波形对地也是相位乱变.用示波器的夹地探头夹到副级的任一头,其另一边无波形,用万用表测试其电压(交或直流档)均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