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图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7-11-14):
这是一个半桥驱动,但不知为什么变压器的副级没有电压,用示波器看其波形发现LO和HO的波形杂乱无章,(如果把变压器换成电阻,则LO和HO的波形就正常有规律)并且Q1的源极和变压器的副级(相对与地)的波形也杂乱无章.如果把示波器的接地夹夹在副级的任一端,那另一端无反映既为低信号.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如果我想副级有电压,该如何接?谢谢

楼主:
左边的字是4K脉冲波,幅度为12V左右.

楼主:
再次请教

有没有了解的人进来指点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