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有没有电子的交流的限流装置,比如220V40A

楼主(2007-11-19):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这种东西

因为没有人需要这种东西。
楼主要防止空气开关跳,那么如果有这种东西,过流时自动限制电流,空开是没有跳,电压可就下降了,甚至可能下降到接近于零,你还想要空开后的设备都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
我的意思是后级有很多可控硅控制的回路,

如果断路可控硅控制的回路可以10mS后关闭。我需要一个装置限制住短路时的电流,有这样的东西吗

楼主:
这问题是太简单了还是太复杂了?

网友B:
告诉你个必杀秘笈

改用细的导线!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4&t=2760362&tp=%u8D1F%u8F7D%u77ED%u8DEF%u65F6%2C%u53EF%u63A7%u7845%u8FD8%u80FD%u6491%u51E0%u4E2A%u5468%u6CE2%3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