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操作被中断

楼主(2007-11-19):
本人的程序中定时查询用到i2c操作,中断程序里也会用到i2c操作,这样就造成在执行查询i2c操作时有中断来,i2c没正常结束就又开始新的i2c操作。那位大虾有好办法避免该情况发生,先谢谢啦

网友A:
这种结构不行

把中断中的I2C操作改到普通程序中。

楼主:
普通程序

用查询代替中断主程序太耗时了,

网友A:
I2C我不熟,帮你顶一下

你给的信息少了些:
为什么又要查询操作又要中断操作。
定时查询是发还是收,中断时是发还是收。
你是用IO口模拟的I2C吗?
如果在中断中作标记,主程序中操作I2C,行不行?

楼主:
I2C我不熟,帮你顶一下

IO口模拟的I2C
查询操作是定时刷新输出端口,中断操作是要求快速响应的实时事件。
查询和中断都是有发有收。